[求助] DC-DC DCM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08-28):
为什么说DCM工作模式下只有一个零点和极点,为什么说DCM是典型的一介系统?DCM的波特图与CCM有什么区别,测DCM得波特图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说有必要吗??

楼主:
怎么就没人帮助呢?

楼主:
这个网里面没有高手么??

楼主:
辣鸡网,靠

网友:
別生氣,大家都是為不懂才來這邊發問,所謂教學相長。
再說,你的問題也不夠明確,別人無法回答你的問題....你沒說明電路架構。
如果是反激式,你可以從教科書上看到 DCM/CCM轉移函數。
透過轉移函數,就知道DCM/CCM極零點位置(翻翻書就有)。至於波德圖的差異是可以跟轉移函數相對應的。
這問題不是"聽誰說"一個極點 一個零點.....。

网友(2017-09-27):
RHP zero appears at high frequency, usually greater than switching frequency.
有半平面零点频率很高,大于开关频率,可以忽略。

网友:
看看经典教科书。

网友:
关注,期待有超级大神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