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`ifdef 后可以跟运算符吗??? `ifdef A|B ???

楼主(2017-08-28):
`ifdef 后可以跟运算符吗???

`ifdef A|B 这种????

网友:
if A ~~~~~
else if B ~~~~後面接同樣的內容就好了

网友:
不可以跟运算

网友:
宏定义可以定义运算过程,然后再ifdef该宏,试试看。

楼主(2017-12-08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怎么写?

`define ress A|B|C

`ifdef resu

这样写吗

网友:
假如 abc三个宏,可以用ifndef c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对,你试试看?我手头没法查到,只是凭印象的。

楼主:
`define A
`define B
`define C
以上三个任意组合,也有可能一个都没define,

`define result A|B|C

`ifdef result
....
`endif

这样写试了下,有问题

网友:
你是要宏的逻辑组合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