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的Loopgain phase反过来了,非常迷惑,需要高手解答

楼主(2017-08-28):
我有一个简单的运放,是伪差分电阻反馈,内部opamp是简单的两级放大器。用stb和cmdmprobe做稳定性仿真。现在cmdm=1也就是共模情况,现在20mV的差分输入时,loopgain phase变成从0开始,不符合常理,现换成10mV差分输入,这个phase看上去就是对的了。注意DC点都是正常的,反馈也不可能接反,transient响应也正常,不是那种低级错误。另外改变VDD电压也能让相位突然变正常或突然反过来。真的很困惑!之前在class AB运放中也碰到过类似相位倒过来的问题,当时就不了了之,有兴趣可以看这个帖子,总之我们同事都无法解答这个问题,希望有碰到过的人指点一下。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290155-1-1.html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25723-1-1.html

电路贴图:

网友:
单凡遇到phase从0开始的 我遇到的里面都有一个正反馈嵌套在里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用ac仿真断开环路的方法,就没问题了。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,我感觉以后稳定性都不敢用STB仿真了,这个结构也很明显,没什么正反馈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之前讲错了  应该说是两个负反馈环路嵌套在里面   AC是简单粗暴的断开  忽略了断开引起的环路影响 需要人为的经验判断  STB基于TIAN's method  本身理论就考虑了这些因素 不能说你AC是对的就否定STB

网友(2018-09-04):
用ac仿真断开环路的方法

网友(2022-11-18):
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,但我觉得是采集的stb点有问题,我的运放电路是三级,源跟随+差分+共源极构成回环,共源极输出接源跟随的栅,当我把stb放在源跟随的栅上是,就会出现同样问题,但是当采集点stb放在后面任意两级中的一级都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