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已解决】关于UPF流程中的level shifter……

楼主(2017-08-29):
domain A为always on的电源域,工作电压为1.2v。domain B正常模式下工作电压亦为1.2v,低电压模式下电压为0.8v。
A、B之间存在数据通路。

请问:
      综合工具一定会在A、B之间插入level shifter。那么在正常工作模式下,A、B之间的数据通路还过不过level shifter呢?
      我猜想,正常工作模式下,A、B之间的数据通路是不过level shifter的,而低电压模式下过level shifter。那么,路径选择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?又是在哪里完成的呢?

谢谢各位大牛的指点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"综合工具一定会在A、B之间插入level shifter。那么在正常工作模式下,A、B之间的数据通路还过不过level shifter呢?
      我猜想,正常工作模式下,A、B之间的数据通路是不过level shifter的,而低电压模式下过level shifter。那么,路径选择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?又是在哪里完成的呢?"
Level shifter has to be there in between A and B, 正常工作模式 or not, no need for 路径选择的功能

it only comply the voltage level, 0.8 or 1.2, it won't alter the logic level

网友:
data path 一样的。level shift 影响的是silicon的电压,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个“自适应电压放大器”,在合法范围内,在SI能保证的前提下,电流通过两个电源域在两边都是看不见对方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明白了,非常感谢您的回答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,受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