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正反馈的稳定性

楼主(2017-08-29):
比如对于KRC低通滤波器的稳定性分析,输出端的信号会反馈到放大器的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,对于负输入端的信号可以用负反馈的方法来分析,那么对于正输入端的信号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分析呢?是不是稳定性也可以像负反馈那样用相移来表征。KRCKRC

网友:
用filter solutions里面有相关分析功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你!对于软件的使用方法和稳定性的分析方法我再去找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