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gnoff问题

楼主(2017-08-29):
请教一下signoff阶段主要是做什么呀?脚本跑完之后,是需要看它的report吗?

网友:
你说的脚本是什么脚本...
signoff 要求timing要收敛,drc lvs erc antenna等要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脚本,是signoff阶段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DRC,lvs不是最后才做吗?还有你说的要过是通过什么判断的?

网友:
一般timing要以PT的结果做为signoff标准,PT里drv(max_tran max_cap max_fanout)要清掉,timing要收敛,没有setup和hold违例。
drc lvs等也是signoff check啊,你看signoff的字面意思嘛,都要签字确认了,当然相关的rule都要满足。
drc lvs也不是说一定最后才做,也可以早些时候(比如绕完线)跑一次,规避一些比较特殊的drc问题。否则有些等到你timing都收敛了再遇到,就会比较麻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还想请教一下,时序收敛到底是怎样的?

网友:
这个你找个PT的userguide好好看看sta方面的描述吧,坛子里很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Ok,than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