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般如何做电源检测?

楼主(2017-08-29):
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比较器了吧,一端是VDD分压,一端是VREF。我大概需要检测的阈值是VDD=2.4V±20%,由于现在没有现成的Bandgap,也不想做一个大模块,所以我需要一个精度比较低、结构简单的的参考电压,有没有人能提供思路?我试了I*R的方法,PVT变化太大了

网友:
试试hrpoly+Vbe*3

网友:
要求是几个sigma比较不出错? 一般的基准不做trimming   6sigma 也就 ±20%的水平了?保守起见还是做简单的一阶带隙。零阶的够呛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发现 我夸大了几倍,二楼说的BJT diode 串一个限流电阻估计就能勉强满足要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挺有意思的,有空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