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设计时钟模块时候,如何实现3分频寄存输出?

楼主(2017-08-29):
如题,在开发3三分频时钟电路时,如何保证产生的时钟是寄存器输出的呢?

网友:
3分频时钟输出定义成output reg类型就好了,这样就是寄存器输出了

楼主:
如果设计是占空比为50%的三分频呢?

网友:
一个上升沿,一个下降沿产生的与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种处理我知道但是这种处理是组合输出,会有毛刺的,有没有什么方式保证寄存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