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Xilinx FFT IP 核的理解

楼主(2017-08-29):
请问一下,FFT IP 核中,缩放机制SCALE_SCH 的位数是怎么确定的,还有什么时候该补充零?补充几位,怎么确定的??

如果是采用流水线模式,是不是意味着一边输入,一边输出,能不能稍微给讲解一下??谢谢啦!!

网友:
RE: 求助:Xilinx FFT IP 核的理解

首先,关于SCALE_SCH的位数,是在生成IP核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的。具体的值是多少可参考IP手册上的来看。所谓流水线形式就是说数据一旦启动了,那得到的功率谱也就源源不断的输出。FFT的ip核中有一个start信号,这个信号拉高之后表示FFT开始工作,做完一次N点的FFT之后,DONE信号会拉高,且存在一个时钟,这个信号之后就是IP核输出的计算结果,也就是我们的虚部和实部的值。流水线模式就每做一次N点FFT之前start都必须得拉高,一个start脉冲允许对一帧进行FFT转换,如果每N个时钟有一个start或者start始终为高,那么可以连续进行FFT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,你说的信号名称虽然对不上,我想我大致明白了,我用的是9.0的FFT IP核,但原理是相通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的意思是说,是一帧数据输入完成后,处理完然后再输出处理后的值吗?   当前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应该是不同的帧吧??如同流水线一样,是这意思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