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向大佬们求助啊!!uvm_reg_data_logic_t疑问

楼主(2017-08-29):
请教下各位uvm_reg_data_logic_t、uvm_reg_addr_t和uvm_access_e都是什么变量类型,一般用在哪里

网友:
1. 他们本身就是变量类型,你可以找个寄存器用·uvm_info打印信息看看
2. 搭建寄存器模型时会用到,另外在验证过程中,需要后门访问一些内部寄存器的时候也会用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些寄存器是有什么特殊性吗,可以替代logic、bit用来搭建寄存器模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它们会自动加载寄存器的位宽,只要设置了对应的参数。另外,从它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功能和用途。
uvm_reg_data_logic_t 是logic unsigned类型的,对应的是reg里面的data;
uvm_reg_addr_t是bit unsigned类型的,对应的是reg的addr;
uvm_access_e是enum类型,对应的状态有read,write, burst_read, burst_write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明白了,非常感谢!!

网友:
都是uvm_reg里的变量,用来寄存器建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