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nalysis_port实例化疑问

楼主(2017-08-30):
图上那个ap端口没有实例化就调用了write函数。可是有的地方实例化后才调用write。有点糊涂了,端口的实例化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去呢?

网友:
看看你的function new函数里面有没有实例化这个端口,然后看看你的build函数里面有没有调用这个函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这是书上的一个例子,代码不全,但我能这样认为吗,就是没有实例话的端口,是不能够调用函数的,还望指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是这样,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去理解,别把知识学死了。
我们定义port的时候,其实给的信息还不够,它需要一个名字,它的parent, 它能连接多少个export(默认为1个)。这些都是需要在实例化的时候做的,假设你能通过其他的办法这些事间接或者直接都干了,那么不需要进行所谓的实例化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多谢指教了

网友:
analysis_port不实例化应该是不能用的。
在monitor或者ref_model等class的build_phase里,用ap = new("ap", this);来实例化,之后在main_phase或run_phase里才能ap.write()

图中应该是代码不全,只摘取了片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,应该是只有实例化了才可以使用,多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