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设计求救

楼主(2017-08-30):
为什么带隙电压出现抖动呀,还有绿色的VDD电流怎么会在低温向上呢?我在检查电路的时候发现低温时各支路的电流都是减小的。管子的直流点检查了,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,还有就是跑AC是PSRR有特别大。

楼主:
顶起来,大神们帮帮忙

楼主:
第一个带隙波动的问题解决了,我把仿真精度改为0.1摄氏度就好了,之前是一度,感觉好奇怪,前几个带隙都是1摄氏度的,都没有问题

楼主:
电流突然变大的问起求指教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是不是因为电阻的温度特性啊?

楼主(2018-05-03)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,是因为一些局部电路的初始状态没调好导致电流激增

网友:
局部电路的初始状态没调好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