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view生成device重叠问题

楼主(2017-08-30):
在使用XRC生成的netlist读入calibreview时会遇到生成device重叠的情况,如下图所示,不知道该如何解决,希望有类似问题处理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,非常感谢!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In device placement, chose array, don't chose layout location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感谢,不过chose array的话有些node或者device会不好找,不好debug哦,不过目前来看也只能这样了

网友:
很实用,谢谢楼主了。

网友(2021-06-11):
楼主找到把 device散开的方法了吗?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,但是不想用array,还是希望有layout的位置信息。求赐教,谢谢!

网友:
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解决方式是选择工艺推荐的calibre版本进行提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