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! IC617 create row 时CIW报错!

楼主(2017-08-30):
如题,有一小块数字电路,打算用GXL自动PR, 但是在layout中create --> p&R --->row时,CIW报错,内容大致如下:
warning:   technoloy file does not contain a site definitions, add site definitions to technology file!

而我在pdk库里找到一个techfile.tf , 并按照userguid 添加了 如下section :

  siteDefs (

   scalarDefs     (gpdk90n  core  with_value high_value ....)
   ....
....

等等。。。。
但是重新启动操作还是 报上述错误,是不是修改的TF文件不对?或者说不是在此techfile.tf中进行修改? 请高手指点一二,不胜感谢!

楼主:
OK, 搞定了,此贴可删除了。。。

网友(2020-03-11):
大佬,清问这个问题是咋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