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RAM view转换CELL view

楼主(2017-08-30):
求助大家,现在拿到工艺商的标准单元和PAD等都只有FRAM view,但是现在做到验证需要CELL view,想问一下如何将FRAM view的全部标准单元一次性转为CELL view呢?
感谢!!

楼主:
手里还有gds,怎么用calibre将gds导入之后导出成cell view呢?

网友:
用ICC export出GDSII文件,然后用virtuoso import进去,然后在把你的standard cell的GDS文件也吃到刚才那个library内,最后在virtuoso Export 出GDSII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有点没太理解,是把FRAM view的标准单元导入ICC然后export为GDSII,然后把这个GDSII和标准单元的gds文件一起stream in virtuoso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现在不太懂你是什么?
    你是想看所有标准单元的版图,还是想把在ICC下的FRAM view转换成CELL view形式?

网友:
将gds文件virtuoso import进去,然后通过abstract产生lef文件,再通过MIlkyway生成Milkyway库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设计的版图跑ICC的时候标准单元物理库用FRAM view没有问题,但是到了做验证的时候版图保存成gds就有很多的warning,发现是没有CELL view的原因所以我主要是想得到标准单元和PAD物理库的CELL view形式
这是工艺商给的其中标准单元物理库:其中的FRAM有标准单元,但是CEL是空的

标准单元物理库

标准单元物理库
我想CELL view得到和FRAM view

FRAM view

FRAM view
中一样的内容,像这样

目前对于标准单元来说,工艺商给的基本上是全的有gds、lef、

标准单元

标准单元
,怎么根据这些得到CELL view以便我们做版图的时候能够调用标准单元物理库中的CELL view呢

楼主:
FRAM view转换CELL view【已解决】

已解决终端打开milkyway,cell library->stream in 导入gds文件和已有的milkway库则可生成CEL view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兄弟呀,这种库是人家代工厂给的,一般不回去自己去做,但是如果你实在是想去得到CELL ,其实也是有办法的,
如果你现在的库里有standard cell 的LEF文件,你需要有Milkyway软件,才能得到Milkyway文件(FRAM和CELL view)
      creat_mw_lib technology $tf_file lib_name
      open_mw_lib $lib_name
      read_lef     -lib_nam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tf_fi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lef_fi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layer_mapping ""
      close_mw_lib -save

你只要有standard cell的GDS和verilog就好了,你还需要一个软件abstract去生成FRAM和CELLview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哈哈好的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