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检查通过,LVS检查有不能识别的器件,无连线报错

楼主(2017-08-30):
DRC检查通过,LVS检查有不能识别的器件,无连线报错。一共有4个同类型器件,有一个可以识别,其他三个识别不了。

网友:
仔细检查其他三个上面的layer层次和可以认到的那个有什么区别,肯定是有区别才会是这个结果,要么多层要么少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查过了,没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能截图出来看看吗?

网友:
版图中的器件属性和逻辑中的cdl属性一致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等一下发图出来,谢谢指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一致的,它没报器件类型不一致的错

网友:
如果电路里用的是m=4  可以试试改成x<3:0> m=1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有可能是电源Lable打错了,导致器件不能识别

网友(2017-10-09):
本人新手小白,借楼问一下,DRC检查的时候弹出Failed to acquire Calibre Interactive license,用MentorKG2008重新生成了证书还是不行。不知道怎么弄?有可能是新证书没加载正确,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用MGLS_LICENSE_FILE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