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elf-Protection NMOS的疑问

楼主(2017-08-30):
如果电路中存在一个Power NMOS,其Source端接某个IO,Drain端接另一个IO,Bulk端接地,且这两个IO对地都有GGNMOS做ESD保护,那么当IO对IO打ESD的时候,是不是对这个NMOS有自保护要求呢?其是不是一定要按ESD管的Rule来画?且不论Source还是Drain都需要当做Drain来看待呢?

网友:
按道理是这样,S(+)~D(-)击打, 击穿的结是S/B,此结会有烧坏风险;D(+)~S(-)击打,击穿节是D/B,此结有烧坏风险;
但是尺寸很大,比如w>=1mm就很难画得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