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振荡器的相噪和功耗相关么

楼主(2017-08-30):
如果相关的话是否是如何折中的呢,顺便问一下65nm下LC振荡器1M处的相噪最低能做到多少,谢谢了

网友:
phase noise确实与功耗存在折衷,但并不是功耗越大越好,功耗增大到一定程度继续增大反而会恶化phase noise。另外,phase noise最低能做到多少,跟你的工艺中L的Q值,电路的电流预算都直接相关,当然也许存在一个理论上最低的phase noise,但一般要大幅牺牲其他的性能,如面积,功耗等,不一定满足你的要求。
个人愚见,不对的地方请指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