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带有源电流镜和实际电流源的差动对

楼主(2017-08-31):
这个是”有源电感“的电路。

1) 电感值 = CL/ [(X1的跨导值)*(Gm2的跨导值)] 。在 SPICE 里,X1和Gm2的个别跨导值是个别测量的还是需要 Cs 和 CL 的情况下测量的呢?

2) 为何 V(IN) = Vb ?是不是因为X1的负反馈效应所导致的虚短 ?

V(IN) 是 Gm2.sch 里的 M6 的栅极电压点。
X1 只是 CMOS 反相器。

Gm2

Gm2

frequency_trap

frequency_trap

CMOS_Inverter_X1

CMOS_Inverter_X1

楼主:
我有以下OTA电路,不是完整的差动对。如果我使用 DC-sweep 差分输入,那么1.8V偏置电压源应该怎么样?

如何用AC方法测量我的OTA电路的跨导值?

我在线阅读各种帖子,我有几个选项 : 可以将输出节点连接到负载电阻器,负载电容器,或只是电源电压中间的偏置电压。

有没有人进一步的建议?

注意:这个OTA电路应该被看作是有源电感电路实现的一部分的gm-cell,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测量跨导值,因为它是依赖频率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