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可以设置电源地网络只在相邻二层金属间打孔吗?怎么实现?

楼主(2017-08-31):
电源网络被截断

电源网络被截断
求助各位大佬,ICC可以设置电源地网络只在相邻二层金属间打孔吗?用什么命令实现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create_preroute_vias 这条命令你试试呢,我之前忘了在M6与M7之间打孔,后面用这个补上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命令用来打孔的,请问你之前没有在M6和M7之间打孔是有什么设置的?谢谢!如上图所示我只想在M4和M5之间打孔,并不想M5直接连到M7上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是有很多孔要打,还是只有一个地方需要添加(一个地方的话手工添加)?我把我脚本贴给你,你改下layer就行 了。

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-min_layer M6 -max_layer IA

create_preroute_vias-nets {VDD VSS} \

         -from_layer M6 -to_layer IA \

         -to_object_strap -from_object_strp \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