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设计规则中有p注入的定义,但是器件没有p注入这层。有谁接触过这种工艺,求解

楼主(2017-08-31):
在设计规则中有p注入的定义,但是器件没有p注入这层,是因为工艺默认在p_sub上生长所以忽略掉这一层了吗?有谁接触过这种工艺,求解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默认N注入之外的地方都会做P注入,所以干脆就没画出(或没显示)P注入了。

网友:
有几种可能 没有pp 是反向运算的就是N之外的都是P  还有一种可能分pdiff和ndiff 最重要的还是要和fab确认

网友:
通过逻辑运算去做的吧

网友(2017-10-26):
可能是SP和SN相互取反,所以只要没有SN的地方都会做SP的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