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工艺里的TG层在TSMC里对应的是哪一层?

楼主(2017-08-31):
转工艺的时候,我把TSMC里OD_25转成SMIC里的TG,除了这一层其他的都分别能对应上,但是run lvs的时候mos管识别不出来,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要看一下 layer define 有時候是 OD_33 對應到 TG 看你用的製程

网友(2017-10-26):
首先要查看TSMC工艺中OD_33代表什么层次,然后再查看SMIC中TG代表什么层次。这样你才知道layer有没有转错。

网友:
请问你们转工艺用什么软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