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請教ic htol 高溫老化測試 偏置電路

楼主(2017-08-31):
請問各位大大,在座高溫老化測試中,除了vin(vcc)及溫度在jdec22-108有規定,在htol的內容(動態測試),小弟就不了解電路條件的設定,IC本身在DATASHEET有應用電路,,但是遇到此IC輸出可以調整時,例如穩壓IC,該IC可以因為電阻調整成不同輸出電壓(假如是1.0~5V),我是用1V的條件,還是5V的條件,或是幾%輸出以上就可以,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,謝謝您

网友:
这要看芯片设计精度了吧,只要保证芯片是正常可用芯片就行。

楼主:
感謝大大的回覆 ,如果不考慮精度的部分,125度C 1000HR VIN:MAX OP VOTLAGE,1.規格都寫到5v,所以一定就要用5V去做可靠度?(最大的操作方式)
2.只要會動作,就算是最低規格也無所謂??(最小的操作方式)
以上是JDEC追求的目標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针对你这个功能芯片,output=1V还是5V,是经过相同的电路吗,如果是1V是1条支路,5V是另一条支路,那就要分别都要进行老化(严格来讲);
如果是同一条支路可以输出1~5V,那就表明这个电压的直接相连的器件是同一个,且可以最大承受5V电压,所以就只按5V来run HTOL。
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电压输出电路和器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相同線路,差別在adj pin用電阻去變化output輸出電壓;例如adj pin用5k的電阻時,output 輸出電壓為1v;adj pin用1k的電阻時,output輸出電壓變成5v,之類,所以看起來是要用5v才算是合理的可靠度嗎??謝謝您一直回復小弟,好感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