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的PSR分析

楼主(2017-08-31):
图一是2010年一篇TAMU的JSSC,对基本LDO的PSR的分析。分别从几个路径单独分析了对LDO的PSR的影响。

High PSR Low Drop-Out Regulator With Feed-Forward Ripple Cancellation Technique

在EA电源和BG电源的PSR分析中,原文的结果是图二的第一行,后面几行是我的理解。
我觉得这里EA电源路径的PSR不应该乘运放增益,PSRR本身就是EA电源到EA输出的传递函数了。

鄙人做PLL,对电源不熟,想法不知道对不对,盼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,指点一二。

楼主:
大牛这么多,来讨论一下呗

网友(2018-09-28):
围观一下深入问题

网友(2018-12-23):
回复 楼主:

网友(2019-06-12):
this is a good paper ~!!

网友(2020-11-06):
3ks!!!!!!!!!!!!!!!!!111

网友A:
psr is dependent  on 运放增益

网友B:
PSR是算闭环。psrr是按开环分析来的,目的是从另一个角度得到闭环的psr

楼主(2021-05-27):
引用 网友A:
psr is dependent  on 运放增益

懂了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SR是算闭环。psrr是按开环分析来的,目的是从另一个角度得到闭环的psr

网友C(2021-06-29):
PSR是输出到电源的增益,而PSRR是PSR/Aop,PSRR可以认为把运放输出的纹波等效到输入端,这样就可以直接跟BG的PSR相加了。

网友(2021-09-30):
PSRRea也是等效到运放输入端,最后是要再乘以运放增益的。

网友(2022-01-23):
其实你把PSRR的定义贴过来就知道了...
首先,PSR你可以认为是一个信号,这个分析就是想知道信号被注入到你这个环路的影响,所以有:
PSR = PSRR*Ae, 这样不难理解了吧?

上面的式子简化后你可以看到,就是反馈系数*PSR -->这就是最后的影响

网友(2022-09-21):
引用 网友C:
PSR是输出到电源的增益,而PSRR是PSR/Aop,PSRR可以认为把运放输出的纹波等效到输入端,这样就可以直接跟BG ...

请问能细说一下具体怎么推导吗

网友(2025-02-26):
引用 网友C:
PSR是输出到电源的增益,而PSRR是PSR/Aop,PSRR可以认为把运放输出的纹波等效到输入端,这样就可以直接跟BG ...

PSRR不应该等于Aop/PSR吗? PSRR=(vo/vi)/(vo/vdd)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