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射频设计一定要用rf的管子么

楼主(2017-08-31):
用普通的管子会有什么后果呢,譬如65nm工艺下,thx

网友:
rf管只是模型上复杂很多,高频下仿真更准确。物理上和普通管一样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为什么不用理想电容仿真,为什么要用rf 电容仿真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能我没把问题说清楚,因为真实电容有电阻寄生,有对地电容,可是rf的电容和普通电容比起来就是下面多了隔离层,就是很好奇rf的管子是做在独立的dnw中的,而普通的管子没有,如果把普通的管子也画在dnw中,摆的和rf的管子一模一样,提R+C+CC后仿真结果会不会几乎不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就是想知道layout反提后再标回schematic的时候,是用的rf管子模型还是普通管子模型,比如说我把普通管子在layout中画成和rf管子一样,反提后后仿真结果会一样么。如果我很清楚知道有一个地方电阻寄生要小,但是rf管子layout太大了,能不能用普通的管子来代替,但是把所有管子都被dnw围起来。

楼主:
比如这张图里,有两个管子M1,M2,他们的衬底电位相同,外部NW的电位也打算接成相同的,那么现在这两个管子要连起来,电阻寄生越小越好
第一种方案就是分开放,但是由于DRC规则的问题,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
如果用下面那种,人工在中间补上一块DNW,这样就不会报DRC规则的错,LVS也能过,不太知道这样反提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不清楚,但是帮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RF 电容主要还有一个电感寄生

    base model 在高频下没有模型

   RF 主要是高频下有模型准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么rf管子的版图在反提的时候提出来的是普通的管子还是rf的管子呢,如果用普通的管子画的和rf的管子一样,反提出来的又是什么呢,求解,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的参数提取首先不能处理电感,然后是gate 电阻,然后是 contact 对 gate 的电容,还有其他……………… 。这些造成即使反标回去,但实际制造出来在高频下还是差距比较大。
但是!!!你只是追求 快 ,可以不需要rf管,毕竟rf管尺寸受PDK限制。但layout方法要非常精细,非常考经验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如果说反提的都不准的话,那射频电路还需要做后仿真么。还有能麻烦看一下6层的图片里的问题么,谢谢了

网友(2020-04-01):
RF管的面积会大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