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数据导出导入后,Rod objects里的孔是散的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7-08-31):
IC616virtuoso ,版图数据导出后,再导入数据时,原来的multipart  path 导入时,层次是散的了,孔也是散的,怎么解决?不再是一个整体的multipart  path 。工具是IC6.1.6。

网友:
IC5141也是这样,怎么办,备份原始数据,尽量不在GDS版图上修改咯

网友:
备份为什么不以library的形式打包备份呢。
要有结构性 还要用gds 备份,需求又多 又想偷懒

网友:
导数据的时候option里面加ROD 路径

网友(2018-06-2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教,ROD是什么东西,用来做什么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