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iccr的report summary打印出来的报告里总是有一个叫$unit的模块

楼主(2017-08-31):
用iccr的report summary打印出来的报告里总是有一个叫$unit的module,推测这个$unit里的数据是我在class里定义的所有coverage group的覆盖率。
请问这个$unit是什么?如果是我定义的覆盖组的覆盖率,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分别查看每个覆盖组的覆盖率呢,而且名字叫$unit怪怪的。

楼主:
原来$unit是公共空间,确实是在tb_top之外include进来的文件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      请问下楼主,我也是用irun执行的coverage,但是我执行完的.ucd文件用iccr打不开,换用imc也打不开,楼主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?
      另外请问楼主能把你执行coverage的irun命令发给我参考一下么?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