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DC综合的时候金属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报错

楼主(2017-08-31):
运行compile_ultra -spg -retime -scan
之后出现下面的错误,但是如果定义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,则design_vision直接退出
请问是什么情况?

楼主:
是这样的,启动的是design_vision -topo,运行的命令里面加了-spg
改成启动design_vision -gui,运行compile_ultra -retime -timing -scan就没有报错了,不知道-topo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如果用-topo,则在对每一层金属设置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之后,报错: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. 然后-topo自动退出,现在还没找到原因。
就是DC lab中的lab5

网友(2019-12-26):
我是在IC Compiler的lab里遇到了这种错误。解决办法是把几个库(io, ram16x128, sc)的CEL目录下的重命名。原来是pt3b01_1的改成pt3b01:1。所有尾部有"_"的名字都改称":"后,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(2020-09-20):
我也是用design_vision -gui就不报错,-topo就有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