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perl 启动vcs 进行编译仿真跑cases

楼主(2017-08-31):
如题,小弟最近想学习如何用perl 脚本实现 vcs 编译和仿真,也就是能跑起来cases。有木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下我?谢谢了!

网友:
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!

基本思想是perl接收命令行参数,如sim、wave、testcase名字等参数,然后拼接成vcs或verdi的运行命令。
再用perl的system()函数来执行。

这边有详细的仿真脚本实现方法:mp.weixin.qq.com/s/Hi-97qDDMaNBwr69UjDVKA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回复,链接里面 的Perl 在ASIC中的应用 有全文吗?能否告诉下在哪里可以看到呢?想学习下,很好的文章。感谢分享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个链接里有公-众-号名字(eetop不能写的太详细),关注后里面有很多perl的文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谢 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