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时latch如何配置

楼主(2017-09-01):
latch是电平触发,用使能G端的下降沿对数据D端进行setup和hold检查,请问综合时如何配置使能端才能让综合工具自动优化时序,或者如何设置约束效果好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I thought a lot of places would not allow latches in post-synthesis netlist.Just wondering if it is common practice to avoid latches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. latch的时钟端create_clock
    2. set_clock_transition, set_clock_uncertainty -setup , set_clock_uncertainty -hold
    3. set_max_time_borrow

跟普通的clk没太大差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