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匹配问题

楼主(2017-09-01):
请教各位大神,像这种版图中做匹配的器件,能不能在device上走metal,为什么不用metal2直接连上,而是通过metal1绕线。咨询了一下DE,高速模块是不可以走线的,因为有寄生电容,请求大神详解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名字好搞笑,,,,,这个要看情况,一般是可以走线的,对匹配要求较高的不行

网友:
1看具体工艺
2看模块需求
如果你们有做后仿这些都将不会是问题寄生什么的都会出来(如果model 和提取工具已经文件都精确的话)
一般射频电路尽量避免,如果这样做了 后面即使有后仿做保证 迭代也会比较多。
高速模块如果是比较小的工艺入28 以下的 其实电容以及很少了 寄生上,电阻的寄生反而会大这时候到是小心这种走画在外面的做法。
没有必然的定论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网友:
差分对管,用绕线的道理是和差分输入信号同样道理,使寄生干扰变为共模处理。

网友:
差分输入对寄生电容较为敏感,高速的尽量减少

网友:
习惯于把线走在guarding 里面

网友:
看图第一眼的印象是输出和输入有交叠,稍微对输入有要求的这个都不行!输入从左边引出,删除左边纵向输出连线

网友(2021-07-21):
就尽量把两条输入的寄生做到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