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efuse的问题

楼主(2017-09-01):
请教各位,目前用poly做efuse,efuse的size有什么要求?接efuse的pad的size最小可以是是多少?这些要求是由foundry厂决定还是测试封装厂决定?谢谢!

网友(2017-11-24):
同问,我看到较多文献都在芯片内部产生毫安级电流烧efuse,有在中测厂扎针修调efuse的么?
急,有相关经验的大神请速回复!

网友(2017-12-27):
有没有大侠发一些关于efuse的资料,对这个一直比较迷糊
另外,efuse和trimming的区别是啥?有人给解答一下么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(点评):
非常感谢分享资料

网友(2018-04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版主

网友(2018-09-11):
Thanks for your sharing.

网友(2019-01-08):
Efuse 有没
model ? hpice simulation 流过大电流后会烧断
.

不知道类似
flash NVM device, hspice 中要如何用
model表示??

网友(2019-05-15):
我都解压缩不了,你们能解压吗?

网友:
我在0.18um工艺里面,efuse的窗口大小为66um*105um,当成一个pcell做在pdk里面,这是考虑很通用的设计,如果面积紧张,还可以适当的减小

网友(2019-06-28):
Good documents. Thanks for your sharing.

网友(2020-01-19):
引用 网友C:
不错,学习下

thanks.

网友(2020-09-25):
感谢!看看你是否有用!感谢

网友(2021-01-11):
供參考.

2016_Metal-to-metal antifuse with low programming voltage and low on-state resistance.pdf

2007_A 4-bit Trimmed CMOS Bandgap Ref with an Improved Matching Modeling Designi.pdf

网友(2021-10-14):
只知道efuse加进去是给dft用的

网友(2021-12-02):
翻找历史找到这个,谢谢,挺有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居然是论文,这个有点6

网友(2023-03-02):
efuse是用来实现trimming功能的一种方法,也就是可以把trim值存在efuse内部的存储阵列中。也就是说如何trim,可以选择很多方式,采用efuse是其中的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