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综合出错,求助!

楼主(2017-09-01):
软件是ISE14.7。XST综合提示通过,但有个感叹号。
implement design时提示三个error,都是关于输入时钟的错,描述如下:

网友:
可能输入信号不能map到对应的器件上!

网友:
你可以把提示信息里告诉你的那句命令加到你的约束文件里,暂时绕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最好是时钟信号换一个引脚。

网友:
我是来水贴的,不好意思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