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针对学习FPGA,到底应该看哪些手册

楼主(2017-09-01):
  学习FPGA,感觉自己一直没有入门,有个问题一直困惑我许久,望各路大神给点指导意见。

问题Question1:
  比如说看K7系列的手册,到底该看哪些手册,比如说想了解FPGA的bank分布,引脚电平是多少,该去哪里找这些资料,看哪些手册;

问题Question2:
  相关手册去哪里下载,是xilinx官网技术支持么?还有手册应该看哪些内容呢?

问题Question3:
  做FPGA,怎样入门了,看过FPGA相关教程,但是感觉在平常设计中都没有用到,像什么速度优先还是资源优先之类的,感觉看了在实际设计中没有多大用处,看了语法,然后有啥项目跟着做啥项目,但还是感觉自己没入门。

问题Question4:
  datasheet和user guide有啥区别?下图的手册要看哪些了?

手册该看哪些了

手册该看哪些了

  各路大神,走过路过,顺便指导下小弟吧,感激不尽。也欢迎大家火热交流。

楼主:
为啥没人回复、、、、

网友:
1.你附的图都有了,还不知道哪里找?
2.官网;看什么内容要看你用到什么了。
   你做一次项目,缺什么,就自然知道看什么了。
3.优化这些,确实很多时候不用,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用,比如资源紧张的时候。
4.建议多看看看就知道了,一般先看你勾选的那两个就行了。
     不要急,静下心来,慢慢看,每款芯片手册都是类似的,大同小异的,举一反三。
手册里面内容很多,但是大多数内容扫一眼知道就行了,或者需要的时候查一下就行了。
对英文不用害怕,多看几次就会了。

网友:
坐等大神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