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m环境配置时syntax on 不管用了!!!

楼主(2017-09-01):
在.vimrc中加入
syntax on
filetype on

然后在终端source后出现

syntax: command not found
filetype: command not found

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啊???

网友:
~/.vimrc文件是vim的配置文件,在每次vim编辑任何文件的时候都会自动读取并设置相关的信息。
你的问题应该出在你在终端输入了命令"source ~/.vimrc",其实你在编辑~/.vimrc之后不需要任何操作,只需要正常的vim编辑你需要的文件就可以了。
ps:之所以终端报syntax命令不存在,是因为你使用source ~/.vimrc命令时,其实相当于直接在终端运行“syntax on”、"filetype on"两个命令,而shell中是不存在syntax/filetype这两个命令的。你可以随便写个文件,里面写"ls -l",然后source这个文件,和直接在终端执行"ls -l"命令输出是一样的。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了。

网友:
楼主真的是在shell命令行source .vimrc的?
还是在vim中:so ~/.vimrc?

在vim中试了一下,无效命令提示not an editor command。
啥也不说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在根目录下输入的source .vimrc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.vimrc不是shell脚本,不需要source。把gvim窗口关了重新打开新能生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