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再论:ADC仿真到底需不需要加窗函数?输入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的互相关性问题?

楼主(2017-09-01):
首先,如果是相干采样,不会导致信号的频谱泄露。理论支撑:
    1、maxim文档:https://www.maximintegrated.com/cn/app-notes/index.mvp/id/1040
    2、清华大学,数字信号处理,程佩青,P41
    3、ADI,The Data Conversion Handbook,2005,P325~P326
    4、Understanding Delta-Sigma Data Converters,附录A

综上,以前我认为,仿真时可以做到相干采样,因此不会导致信号的频谱泄露,不需要加窗函数。测试时,一般无法满足相干采样条件,需要加窗函数。
但是,最近想到:相干采样只是保证信号的频谱不会泄露,对于噪声的频谱,肯定会泄露的吧?
那么问题来了,即使是相干采样,保证信号频谱不会泄露,不能保证噪声频谱不会泄露,因此仍然需要加窗函数处理后再做FFT计算动态性能么?

另外,第二个问题,理论上量化噪声在奈奎斯特带宽内是均匀分布的,但是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的相关性很大,那么噪声将主要集中在各次谐波处,此结论如何理解?结论出自ADI,The Data Conversion Handbook,2005,P87
以上两个问题暂不考虑FFT点数的影响。欢迎各位多多赐教!
附上ADI的数据转换器手册 Data Conversion Handbook(ADI_2005).rar (12.95 MB , 下载次数: 181 )

网友:
一)频谱泄露影响频率分辨率。噪声的频谱是平的,没有分辨率的说法,只有噪声能量。就算有噪声的频谱频谱泄露也不影响噪声能量计算。
二)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的相关性很大,比如相关采样中一个周期内采样点数少,且量化比特也少。采样误差与信号相关,可以认为采样误差是信号的一种变换。所以它的噪声将主要集中在各次谐波处。

网友:
既然你都引用了understanding 那本书,就知道对deltasigma加窗是需要的,原因就是噪声的频谱泄漏。
对第二条,需要记住量化噪声不是噪声,是确定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就是说,对于ADC,不管是相干采样还是不相干采样,如果不加窗都会引起噪声频谱的泄露?,还是只针对sigma delta而言相干采样也需要加窗?第二,噪声确实是确定量,对SNR的影响小,但是如果噪声主要集中在谐波处,那么肯定影响SNDR、THD、SFDR等的计算了,可以这样理解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1、在understand那本书里确实有提到说加窗会有噪声泄露,还有什么带内带外差80dB什么的,按前辈的意思,只要是相干采样,加不加窗对动态性能的影响都很小是么?   2、前辈说的意思好像和Bennet1941年那篇paper差不多。

谢谢您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相干采样,加不加窗都可以。但是频谱分辨率与一个周期内的采样点数有关。非相干采样,通常加窗。频谱分辨率与总采样点数有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又想了一下,关于FFT加不加窗问题,我的理解是这样的:    1、对于奈奎斯特采样ADC来说,对噪声能量的计算范围是从0~fs/2(fs是采样频率),即整个第一奈奎斯特区,在此范围内,量化噪声的总能量不会变化,所以不管加不加窗函数都不存在噪声能量的泄漏,而且0~fs/2范围内的噪声近似平坦分布,所以只要相干采样保证输入信号频谱不发生泄漏即可。如果是非相干采样,此时就需要加窗函数了。
    2、对于过采样ADC(sigma delta ADC)来说,对噪声能量的计算范围是0~fb(fb是输入信号带宽,远小于fs/2)并不是0~fs/2,由于采用了噪声整形技术,0~fb内噪声较小,大部分噪声集中在fb~fs/2范围内,此时如果不加窗函数,fb~fs/2的噪声将会泄漏到0~fb范围,从而导致SNR下降。
    总之不管加不加窗,0~fs/2范围内的总噪声能量都不会变化,但是由于两者对噪声计算的频率范围不一样,一个是0~fs/2,一个是0~fb,导致了奈奎斯特采样ADC相干采样时不需要加窗,非相干采样时需要加窗,过采样ADC(sigma delta ADC)不管是相干采样还是非相干采样都需要加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又想了一下,关于FFT加不加窗问题,我的理解是这样的:    1、对于奈奎斯特采样ADC来说,对噪声能量的计算范围是从0~fs/2(fs是采样频率),即整个第一奈奎斯特区,在此范围内,量化噪声的总能量不会变化,所以不管加不加窗函数都不存在噪声能量的泄漏,而且0~fs/2范围内的噪声近似平坦分布,所以只要相干采样保证输入信号频谱不发生泄漏即可。如果是非相干采样,此时就需要加窗函数了。
    2、对于过采样ADC(sigma delta ADC)来说,对噪声能量的计算范围是0~fb(fb是输入信号带宽,远小于fs/2)并不是0~fs/2,由于采用了噪声整形技术,0~fb内噪声较小,大部分噪声集中在fb~fs/2范围内,此时如果不加窗函数,fb~fs/2的噪声将会泄漏到0~fb范围,从而导致SNR下降。
    总之不管加不加窗,0~fs/2范围内的总噪声能量都不会变化,但是由于两者对噪声计算的频率范围不一样,一个是0~fs/2,一个是0~fb,导致了奈奎斯特采样ADC相干采样时不需要加窗,非相干采样时需要加窗,过采样ADC(sigma delta ADC)不管是相干采样还是非相干采样都需要加窗。

     不知道对不对,还请指教。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,还请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对于过采样ADC来说,fb~fs/2噪声是不会泄漏到0~fb的。泄漏是能量在原频点左右略有扩展,不是频率搬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对呀,不是频率搬移,如果不加窗fb~fs/2噪声不就会扩展到0~fb这个感兴趣的范围内了么,或者说扩展到0~fb内的噪声的衰减不够大,加窗就是使衰减加大,减小这部分噪声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噪声频率相对采样频率无法满足相干采样,噪声被扩展,这就是泄漏吧

楼主(2017-10-17):
回复 网友C:

   使用理想的SDM模型仿真了几次,发现如果是相干采样的话,不加窗函数的情况更符合实际,如果是非相干采样就需要加窗函数了。谢谢各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使用理想的SDM模型仿真了几次,发现如果是相干采样的话,不加窗函数的情况更符合实际,如果是非相干采样就需要加窗函数了。谢谢各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使用理想的SDM模型仿真了几次,发现如果是相干采样的话,不加窗函数的情况更符合实际,如果是非相干采样就需要加窗函数了。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