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eed help on ICC placement

楼主(2017-09-02):
doing P&R in ICCbut got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s for prelude
Error: Port 'sd_CKn' cannot inherit its location from the pin 'sdram_CKn_iopad/outputbuffer/Z', because the cell 'sdram_CKn_iopad/outputbuffer' is neither a pad-cell nor a macro-cell. Please check the library. (PSYN-117)
Error: Following Ports have no location. (PSYN-007)
Error: Command 'create_placement' had an error while executing. Discontinuing. (PSYN-003

it was a block level P&R, not the whole chip with I/O 's

I had 74 pin/ports at the level, but only sd_CKn pin got the complain
the command place_opt did run though.

I don't know if the run is OK or not with error, please help

网友:
没遇到过,可以先man一下 PSYN-117看看提示

网友:
建议看一下这个port 'sd_CKn' ,fix住没有,跟别的port有没有overlap,放的位置等等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明显是这个port 在原点,要create_terminal 摆放到该放的地方

网友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Thank you, seuxiaoj, for the reply
in my DEF, sd_CKn is defined like this:
- sd_Ckn + NET sd_Ckn
  + DIRECTION OUTPUT
  + PORT
   + LAYER METAL2 ( -100.00 -100.00 ) ( 100.00 100.00 )
    + PLACED ( 1240901.00 1300100.00 ) N ;

how could I tell it is in the origin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