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测试时失效,求大神给出发生的可能原因

楼主(2017-09-03):
LDO给振荡电路供电时,输出电压端ESR电容发生击穿,导致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大。LDO输出电压为1.8v,esr电容耐压值为3.5v左右。芯片低压(3.3v)情况下工作良好,高压(5v)就会失效,求失效原因,电路后仿都很正常。

网友:
什么时候发生的击穿?上电过程还是正常工作时候?示波器抓一下上电和正常工作时候的电压有没有过压发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輸出跟隨輸入變化跟esr有關係??
esr關係到系統的穩定性,但不影響line regulation吧。。

网友:
有点怪,给其他的电路供电不会发生吗

网友:
    照你说法是 vin=3.3v vo=1.8v 可以,
  但vin=5v vo=1.8
是否vin=5v 开机瞬间有 output spike ?  让输出变高?
  导致耐压低电容坏掉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输出电压端ESR电容发生击穿???电压要很高才会击穿。
说明输出波动很大?
示波器看得到尖峰嘛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电容击穿时,钳位电路已经失效了,芯片表现在把电容击穿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并没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是ldo内部出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不是

网友:
输出电压端ESR电容发生击穿?
1.ESR电容是什么电容?
2. 发生击穿了,不应该是短路吗?Vout变为0才对啊?

网友:
输出随着输入变大而变大
小幅度的是线性调整率嘛
大的话 说明你整个主环路就坏掉了
不去看看EA/buffer的问题吗
就算把电容拆掉,也只是容易引起不稳定,输出发生振荡吧   不会表现为dc值

网友F:
ldo内部出现什么问题啦? 谢谢!

回复 楼主:

楼主(2020-08-06):
引用 网友F:
ldo内部出现什么问题啦? 谢谢!

回复 楼主:

另外一个工程师在OP的输出端接入了一个1.8V的器件,5V电压一旦接入,1.8V的器件直接击穿,功率管GATE端直接接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另外一个工程师在OP的输出端接入了一个1.8V的器件,5V电压一旦接入,1.8V的器件直接击穿,功率管GATE端直 ...

器件用错啦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