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,在一个程序中,改一个计数器或者添加cdc信号,引起其他不相关的逻辑出错

楼主(2017-09-03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牛,现在写在一个程序,已经调通,但稍微改动一点,比如改一个计数器,或者添加cdc信号,都会引起其他不相关的逻辑出错,比如ddr3初始化不通过了,请问这是为啥?是资源紧张么?多谢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各位大牛帮忙看下,问题在哪儿哇,多谢

网友:
1、有没有前仿真功能正确?修改前和修改后?
2、检查时序报告没有?检查综合报告没有?判断资源和时序是否合理
3、有没有做后仿真?如果是FPGA上板,能否在线调试?比如signaltap或者chipscope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