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得到在不同温度下(-40到120)的瞬态输出波形?除了每次手动改温度进行仿真

楼主(2017-09-03):
怎么得到在不同温度下(-40到120)的瞬态输出波形?除了每次手动改温度进行仿真

网友:
图形化窗口,用ADE里面corner或者parametric anlysis。前者是可以写好corner保存好,这样不同电路仿真都能用。

脚本的话随便怎么都很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