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芯片的复位处理

楼主(2017-09-03):
在芯片综合时,要对所有的复位信号设置ideal吗?还是在交给数字后端时由他们统一处理?因为不少内部复位是寄存器输出的,所以每个都去设置还是挺多的。

网友:
有Async. reset and Sync. reset.
在Async. reset 中,是設ideal net and create reset tree.
在Sync. reset中,是用creaet_clock, set_max_fanout 等constrain.

网友:
综合的时候你rst设置成dont_touch嘛, 关于在PNR时的扇出交给后端去处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