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控制电压会波动一下

楼主(2017-09-04):
如图:  在下降的时候会这样波动一下,但是之后就是稳定的下降了。
想了很久没想明白,请问这会是相位裕度不够的问题吗?
或者有其他想法,谢谢!

网友:
和参考时钟同频,系统不连续引起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在下知识浅薄,不是太理解,这个应该不影响?关于这个同步和不连续的,有可参考的资料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正常现象,如果环路设计合理也会有,可以优化,无法避免。也就reference spur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非常感谢您的解答~

网友:
绿色的?你这个是相位域度不够。damping你做来大于1吧。

网友:
还有带宽你是取的多大?

网友:
感觉是相位不够造成的抖动

网友:
damping factor 取大一点

网友:
个人理解是:如果是幅度逐步衰减,而后基本稳定在一个值的范围是没有关系的。硬说有问题的话呢也是性能上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试着调了下,改善了,估摸着也是相位裕度的问题,不过我算出来的pm其实没什么差别和之前的参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试着调了下,改善了,估摸着也是相位裕度的问题,不过我算出来的pm其实没什么差别和之前的参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嗯,对,他是抖一下就稳定下降了,不过我还是尽量调没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damping 这个值很重要,你把它设置到1以上(决定相位裕度),就不会出现ring现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最好是把Vctr的波形贴出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整体和局部图如下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情况其实是这样的,我在40n和55n下用的同样的参数,kvco也很接近,仿真出来的锁定情况在锁定前就会有这点不一样~~其余模块我也查了,觉得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从你给的图看,图1其实是过冲了,图二看起来性能要好些。你可以计算下阻尼因子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我贴的那两个图是一个控制电压的整体和局部,不是两个东西。那我算一下阻尼,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,我在55纳米下采用同样的参数仿真没遇到问题,换到40nm就出现了,查了好久查不到才上来求助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40nm和55nm你电源电压一样否?我感觉你的KVCO影响大,因为增益不一样了。看上去一样,但是你求微分出来估计差距还是有的。在深亚微米下,KVCO是上G的,所以有一点差距其实对你的性能影响已经很大了,不知我理解是否正确哈。

网友:
还有种解释是crash了,就是说虽然你的相位域度这些够,但是,你的ref和反馈的时钟的相位差距太大,导致了PFD不能有效鉴别了,突然就跳了一个周期重新开始PFD正常工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55nm用的电压是1.2,44nm用的是1.5,芯片已经出去了,那个问题还存在。Kvco的话没有特别的确认,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,谢谢!回来测试再来跟你讨论吧,那个时候测试应该能明显看出来是否相位裕度的问题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