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器件是怎么接电位的???

楼主(2017-09-04):
MOS管器件是怎么接电位的,是在整个MOS管上面铺层高层金属,在源级打孔接电位吗,还是有其他接法???

网友:
sorce端的有源区孔会覆盖metal1,一般情况metal1接到 psub或者nsub,sub接触给电位的。

网友:
放孔,拉金属线,你是不是想问衬底怎么接,N管就围上P_TAP环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