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AR ADC 的功耗计算

楼主(2017-09-04):
请问下面这幅图里的功耗计算有问题吗?怎么跟我计算的不一样?

就是第二步转换那里,如果 vip大于vin,他说功耗是0
但是按照公式计算:
E=-Vref*C[(Vtop(t2)-Vtop(t1))-(Vbottom(t2)-Vbottom(t1))]
假设最高位电容式2C,
那么E=-vref*2C*[V1-0.5Vref-V1-(0-Vref)]=-CV^2

是我哪里算错了吗?

楼主:
假设这里的Vrefp=Vref,Vrefn=0,在另一篇论文算的就是不同的结果?还是说两种转换结构不一样

楼主:
顶一下,有人能稍微分析一下嘛~

网友:
这好像是single side switching,不是differential switching。
第2步,cap只是从refp discharge 到 refn,只有discharge,没有charge,所以energy 为0。
这种方法comparator VCM一直在变化。

网友:
又想了一下。你发的第2张图是对的。
第2步转换,虽然2C没有current charged from Vref,但是其他capacitor还是需要charging current from their Vref。综合来说,还是有switching power的。

网友:
我看错了。

你贴的2张图,都是对的!

只是第一张图,C9连到了Vref,C8/C7连到了0。所以C9从Vref switch to 0, 这个过程没有current从任何的Vref出来,switching power是0.

第二张图,所有的三个capacitor,都是连到了Vref,所以2C(第一个capacitor)从Vref switch to 0,另外2个C的电量变化CVref,变化的电量,都是从Vref出来的。所以switching power=CVrefVref

统一的眼光看,你就先计算电量变化,然后看看这些电量从哪个power supply流出来, P=QV。
两个图,Q都是一样。但是第一张图V=0; 第二张图 V=Vref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啊!你这么一说我懂啦!!谢谢!!!

网友(2017-11-13):
楼主,能否贴一下论文题目.....我目前也遇到相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SAR ADC 的功耗计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