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多层金属线是怎么走线的,能随便跳线吗??

楼主(2017-09-04):
多层金属线是怎么走线的,能随便跳线吗?

网友:
通常會規劃成 135 橫線 246 直線
或是 135 直線 246 橫線
一是 晶圓會較平整
2 是穿線時比較好運用

网友:
这个问题问的太广了。建议慢慢来。

网友:
看上去合理有序很可能是好设计,看上去乱七八糟肯定是坏设计!无关懂与不懂,版图的走线和装修里的水电改造并无不同,合理有序

网友:
设计前,先排好线方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