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报错

楼主(2017-09-04):
请教下大神,为什么会出现图一这种情况,并且,为什么我的hspice值有两个工具分类,小弟先谢过了。

网友:
install的版本过低,建议采用高版本的installer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具体该怎么解决呢,谢谢告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604107-1-1.html这个版本的installer肯定可以安装新版本的synpsys软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问题看错了,以为是安装软件问题,原来是仿真问题,psf格式是cadence spectre的输出格式,不知道为什么和hspice搞一起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想用hspice做后仿真,导出PEX文件以后做后仿,我如果想用hspice做后仿应该怎么做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把仿真到处的netlist,pex,pxi几个文件当成网表就可以了,注意他们内部有include语句,注意路径就可以了,部分工艺库导出的器件model名称不对,需要手工修改为前仿真model名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另外注意导出格式,很多PEX格式不对,需要手工修正成hspice能够识别的语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