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有用过Fasthenry这个软件求取电感电阻的大神。。。

楼主(2017-09-04):
最近在研究使用PEEC的方法求取母线上的分布电感的问题,看文献知道了Fasthenry这个软件,研究了十多天,但是有一些问题,还是没有那么理解,希望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大神,能指教帮助一下!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用过啊?什么问题?

楼主:
回复 3# csgrossmutter 我不清楚那个电流应该怎么表示 ? 就只有一个节点流入就可以吗 ? 求帮助啊,非常痛苦啊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想用他计算整个母线的电阻和电感,而母线是板形式,所以我在画的时候也就是一个面来画,而这个节点应该怎么定义呢 、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您上线的时候可以联系我嘛 ? 讨论一下Fasthenry,必有重谢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