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大神,altera时钟管脚分配

楼主(2017-09-05):
由于pcb的原因,两路给FPGA的时钟布线在了一对时钟管脚的n端和p端上,FPGA需要这两个时钟均连接独立的pll,
使用p端时钟,编译正常,但是使用n端时钟,编译错误,不知有什么方法能解决,求助

网友:
通常单端时钟是链接P端的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主要是由Altera的时钟网络布线导致的,你可以将n端用作一个普通的IO作为时钟输入。先将时钟经过模块:cyclonev_clkena,接入全局时钟网络,就可以接入pll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