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di创建的.v文件导入报错,求解

楼主(2017-09-05):
在linux里自己写了一个.V的文件,尝试导入到verdi里,系统报错,小白来求教各路大神

导入创建的.V文件后报错

导入创建的.V文件后报错

/home/sunsh/crj_work/verditest/adder4.v(1): *Error* usage of using constructs outside of modules or primitives is supported only if the option '-sv' is specified

楼主:
已经发现问题了 把第一行的时间刻度定义 分号去掉就行了

网友:
`timescale 那句后面的分号去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已经解决啦,有没有verdi的学习资料可以分享一下么

网友(2024-06-30):
引用 楼主:
已经发现问题了 把第一行的时间刻度定义 分号去掉就行了

这是啥问题

网友(2024-10-08):
Verilog编码规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