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芯片级ESD防护设计答疑

楼主(2017-09-05):
本人具有一定的芯片级ESD防护设计理论基础,实现过多款芯片的ESD防护设计,结果还不错。对芯片级ESD防护有疑问的可以跟帖提出来,我们共同探讨、学习。

网友:
请问有没有系统级 ESD(IEC 60001-4-2) 数字状态打乱的经验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要分具体情况。是时钟乱了,还是复位系统的问题,还是敏感信号线被干扰到了?
最好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判断。否者这个问题就太大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请教大神,我们有一款芯片要做6000V的HBM,只有三个IO,一个高压电源35V,一个地,一个接LDMOS的drain(open drain,电流最大几个mA)。工艺用的是0.18um的BCD,请问该怎么做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妨试试动态浮栅结构,如下的示意图。

电源pad也可以类似的实现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种防护电路对优缺点有那些?可以用于保护HV drain open输出?

网友C(2017-10-13):
我们在一款产品中,在芯片LAYOUT的四个角落处都放置了下列电路。流片回来后,我们用在220V市电+阻容降压的产品中,发现220V市电不断开关时,芯片会烧坏,做EMMY发光测试就是在该CLAMP处有亮点。后来改版把该CLAMP电路去掉(RC中的R两端METAL连上),就没有该问题了。试问:该CLAMP电路再设计上有何不妥的地方,有什么需要注意的,楼主可以给点建议吗?谢谢!

CLAMP电路

CLAMP电路

楼主(2017-11-21):
回复 网友D:

一般ESD器件都比较大,finger数比较多,例如m=12。如果只需要几个mA的驱动能力,那么可能m=2就够了,剩余的m=10的finger做成动态浮栅结构,就可以使得m=2和m=10的finger在ESD事件来临的时候能够同时开启来泄放ESD能量。这样表现出的就是m=12的ESD能力。否则,如果m=2的finger由于gate在ESD事件来临的时候相当于浮接,更容易先开启,那么ESD性能仅仅代表的是m=2的finger的ESD能力,会比较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说明你的RC时间常数设置的不恰当,过大所致。RC时间常数应该是1uS左右即可。
220V上电的时间约为100uS~数mS。
如果RC时间常数设置的过大,当220V上电的时候会触发这个clamp电路开启,且220V上电持续的时间很长,clamp电路持续有大的电流流过,必然造成器件的烧毁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分析的有道理,因为R短接了就没事了。不过他的电阻才16k,电容貌似也不是特别大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

楼主(2018-01-05):
回复 网友E:
泄放ESD能量的原理有两种,一种是使用Gate-grounded NMOS的寄生BJT开启泄放ESD,寄生BJT体积大,散热性好。这种结构的NMOS不用做的太大,但要满足ESD rule。另一种就是类似你们的做法,利用的是NM4器件的正常开启泄放ESD能量,电流走反型层沟道,这种结构的NMOS不需要满足ESD rule,但是total width要足够大,达到能通过几个A的电流能力,如果total width不够大,那么热量聚集到狭窄的反型层,很容易把器件烧毁。你把电阻short掉后,该电路和Gate-grounded NMOS没有差异,该电路的工作原理由正常开启的NM4泄放ESD能量变为了由NM4寄生的BJT开启来泄放ESD能量。电路虽然修改了很少,但电路的工作原理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因此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由于电路变成了Gate-grounded NMOS,此时“220V市电不断开关时”造成芯片电源电压过冲还不足以造成寄生的BJT开启,因此也就不存在NM4会烧毁。而电路未修改的时候,“220V市电不断开关时”造成芯片电源电压过冲在在RC的作用下会造成NM4 NMOS开启,当过冲够高,流过NM4的电流过大的时候,NM4难免不会被烧毁。
如果有人问题比较紧急可KOUKOU我:5451814。

网友:
jiangbing1975謝謝你的分析,那有沒有推薦的文章
讓我可以學習用 謝謝

网友(2018-02-07):
请教下,如何提高芯片的系统级ESD能力。希望pcb上只有芯片,没有保护期间,芯片上电跑程序的时候,静电枪对管脚打ESD,能达到4KV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total widthyou 大致多少?比如65nm工艺下,1.2v的管子,total width=3000um,够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达到4KV,那么超过4KV后发生什么了?芯片损伤?复位?程序跑飞?还是其它什么现象?
根据不同的现象,采取不同的措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请问你采用哪种ESD结构?不同结构要求不一样的,无法用一句话回答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    EETOP资料区就有很多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大神,超过4KV之后,发生复位

楼主(2018-04-23):
回复 网友F:

    请检查芯片的reset信号(包括POR、BOR、外部reset pin)在芯片内的走线是否和GND线并行走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感谢大神指导,我好好查查

网友(2018-05-29):
楼主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复位信号不能和GND并行走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芯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,复位信号一般都为高电平,也就是说复位信号跟着电源走,芯片就不会发生复位。如果复位信号和地之间寄生太强,地线受到干扰的时候,复位信号跟着地线走,芯片会很容易复位。这在芯片正常运行的时候是不希望发生的。

网友(2018-07-20):
请教专家:
1) 在5V CMOS工艺中,使用厚栅氧器件(利用的是它的寄生横向NPN),其触发电压是否等于NMOS的
      漏源击穿电压
2) 如果想要降低厚栅氧器件的击穿电压,想使用衬底驱动方式,如下图1,那么击穿电压是否为辅助触发
     齐纳二极管的击穿电压?也即齐纳二极管击穿后,因为横向NPN的发射极导通,触发NPN导通

3) 各位,哪位有衬底驱动厚栅氧器件的测试数据,以了解其触发电压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
    1) 在5V CMOS工艺中,使用厚栅氧器件(利用的是它的寄生横向NPN),其触发电压是否等于NMOS的
      漏源击穿电压
答复:一般的触发电压指的是D端寄生PN结的反向击穿电压,击穿后产生的电流在Rsub上产生压降,当该压降大于一个二极管的开启电压时,寄生的NPN开启泄放ESD能量。
2) 如果想要降低厚栅氧器件的击穿电压,想使用衬底驱动方式,如下图1,那么击穿电压是否为辅助触发
     齐纳二极管的击穿电压?也即齐纳二极管击穿后,因为横向NPN的发射极导通,触发NPN导通

答复:衬底触发其实还是为了特高衬底电压,让衬底电压能尽快的高于一个二极管的开启电压,有利于寄生NPN尽早的开启。
3) 各位,哪位有衬底驱动厚栅氧器件的测试数据,以了解其触发电压
答复:一般的衬底和源端都是强连接,避免Latch up的发生。衬底触发一般很少有人用到。其实gate-coupled NMOS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,也不存在latch up的风险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复位信号和地之间寄生太强,地线受到干扰的时候,复位信号跟着地线走,芯片会很容易复位。

在什么情况下,干扰有这么大,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应该非常小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感谢回复。请问您做过带反向电压保护功能的esd结构吗?就是当电源和地接反时芯片不能有大电流,一般的电源与地之间的esd都有地到电源的寄生pn结,当电源和地接反时,这个pn结正向导通,会有大电流,甚至会烧坏。有没有一种电源与地的esd结构,既能承受正反向的esd冲击,又能承受一定正反向的直流电压,当然主要是指反向电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进行系统级ESD测试的时候有可能发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没做过,也没听说过。

网友:
请问大神,芯片ESD HBM 高等级没有问题,而在低等级时候芯片端口漏电了,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?什么原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L:
一般打ESD的时候都是从低等级开始,逐步提高到高等级,你的意思是打2KV的时候芯片就坏掉了,反而直接打4KV,芯片还是好的?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不合常理。

网友L:
回复 楼主:

是的,10颗芯片1kV ESD后芯片都漏电,另外10颗打2kV-4kV芯片正常

楼主(2018-08-25):
回复 网友L:

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不妨先对打1KV的芯片进行失效分析,根据失效原因再做进一步判断。

网友:
请教大神,现在有一个IO口,正常工作会出现长时间的-5V的负压,而且不能有对VSS有太大的漏电,否则正常工作会出现问题,所以这个IO口内部都采用的是LDMOS_ISO的器件,将负压隔离起来。现在这个IO的ESD是对VCC做的,但对VSS打负的测试结果并不好,里面电路有损坏的情况。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大神您好,请问您对ESD测试的方法或者说步骤熟悉吗?
    可否赐教。。
    比如说测试ALL to VCC的时候芯片有个脚fail了,那测试下一个比如ALL TO GND的时候还用这个芯片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M:
对于pin脚上存在负压的情况,我一般不会对VSS加任何ESD保护,仅仅是采用更大的到VCC的PMOS尺寸即可。PMOS的snapback现象不明显,造就了PMOS的不均匀开启的现象也不明显,通过简单的增加PMOS的尺寸,可以有效的提高该pin的ESD防护能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N:
一般一颗芯片只会打一种case的ESD,不会说是一颗芯片打完ALL to VCC后再去打ALL to VSS。除非是芯片的数量不够用,
那也应该打完一种case的ESD后,剔除打坏的芯片后再去打另一种case的ESD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:比如说如果把芯片分成3个组合去打,IO+GND to VDD;
IO+VDD to GND;IO to IO;

               那打
IO+GND to VDD的时候,
IO+GND会绑在一起加电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N:

ALL to GND:是每个pin(包括VDD pin)均分别对GND打ESD脉冲。
不存在任何pin会合在一起然后对GND打ESD脉冲这种情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N:

只有当IO to IO打ESD的时候,是:电源和GND浮空,对要打ESD的pin施加ESD脉冲,同时剩余的IO pin接在一起接到0V。

网友O(2018-10-07):
大神,请教一下,针对0.18um 60V工艺60V的PIN是否有能够节省面积的ESD做法,工艺厂提供的ESD结构一般是好多个低压NMOS串联起来,但是这样很浪费面积,对于小成本的芯片很不划算

网友:
请教大神,刚学习Power clamp,看到一个结构是RC+1INV+NMOS的,然后我看了他的NMOS版图画法,是画了SAB层且漏加宽的画法,我想问的是这样的版图画法还是利用NMOS的沟道导通电流吗,如果是,那这样的画法和正常NMOS画法(无SAB层和漏不加宽)在电流泄放时有什么区别?我现在的理解是,如果用了SAB层且漏加宽,是利用NMOS的寄生BJT泄放电流的,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?请大神指正

楼主:
回复 网友O:
高压芯片的ESD没有做过,无法给你提供有效的建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P:
你的理解是是对的。这种结构的ESD泄放通路不需要满足ESD rule,但是泄放的NMOS的total width必须做很大,仿真要正常通过安培级的电流。

网友(2019-02-17):
大神,芯片没加pad时候做drc没有latch up问题,一加了pad就出了latch up的问题,是什么导致的吗?即使只有NMOS管子,加了guardring和ESD后,还是有latch up的问题,知道怎么解决吗?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Q:

   你的说法好奇怪啊,加了Bounding PAD不就是加了高层的金属做的一块金属块吗,应该没有其他的电路要加?   这样也会导致rule check会报错?特别是latch up的错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请教大神,现在28nm很多工艺的厚氧管都只有18的管子,没有25的管子或者33的管子了,这种情况下ESD的设计方向应该怎么改进?比如GG NMOS,原先只要一个或者两个cascode做就够了,现在要三个或者更多,而且每个管子还要加各种Vd,Vg的HV tolerant的保护
电路,这些会不会都影响固有的ESD性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R:

我的理解是电路通过pad连到封装外,就可能受外界突发高电压影响,导致latch up问题。不是特别清楚这个

楼主:
回复 网友O:

高压工艺没接触过。不好意思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Q:

    加Pad后这些电路就属于IO电路了。IO电路对latch up有特殊的要求,和对内部电路的要求不一样。这个你要好好读读fab厂给的latch up rule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R:
你的意思是core是28nm的器件,IO是1.8V的器件?
如果不需要输入输出2.5V和3.3V的电压,为什么要要把NMOS叠起来用?
如果需要输入输出2.5V或者3.3V的电压,那就需要把NMOS叠起来。这会严重影响到芯片ESD的性能。有文献专门会这类电路的ESD设计,你可以查阅一下。如果还有问题,请Q-Q联系我。前面的帖子有联系方式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IO一般是怎么导致latch up的吗?是因为外部可能有意外突然来一个高电压或者负电压导致latch up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Q:

芯片发生latch up,必须满足两个条件:
1)存在PNPN结构,且第一个P接电源,最后一个N接“地”;
2)存在触发源。
二者缺一不可。
因此,IO电路及其附近,对Latch up rule的要求就比较高,因为IO pin上存在高电流和高电压,可以作为latch up的触发源。

网友:
回复 54# jiangbing1975 我的一个问题是,我只是一个NMOS接到IO上,但是一样会有latch up,一般不是要有NMOS和PMOS才有latch up的吗?谢谢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Q:
一个NMOS当然不会有。
但latch up rule会要求这个NMOS本身要有double guardring,且这个NMOS要距离内部电路有较大的间距。
还有一个就是latch up rule要求多少距离范围内必须有衬底接触,一般大的ESD器件很难满足这个rule。这个你可以忽略不管。

网友S(2019-03-20):
请教一个问题,对于ggnmos形式的esd器件,它的trig电压是不是drain端反偏pn结(n+/)雪崩击穿的电压?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请教一个问题,对于ggnmos形式的esd器件,它的trig电压是不是drain端反偏pn结(n+/)雪崩击穿的电压?谢谢 ...

是的

网友T:
楼主我想请教下:输出管只需要几个mA第驱动能力,把ESD管和输出管画在一起,ESD管做成动态浮栅结构。可是在OUT对地打正电时,VDD端由于P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的存在可以抬到比较高的电位而导致IC工作,此时的输出管可能处于导通状态。ESD管还能起到作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楼主我想请教下:输出管只需要几个mA第驱动能力,把ESD管和输出管画在一起,ESD管做成动态浮栅结构。可是在 ...

VDD端由于P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的存在可以抬到比较高的电位而导致IC工作,此时的输出管可能处于导通状态”这句话说的不准确。
输出管由芯片内的逻辑电路驱动,对于ESD来讲,能够瞬间把VDD抬高确实不假,但是能够让IC工作这个有点夸大。
毕竟ESD时间是一瞬间(1uS量级),能让IC工作不太可能。
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“ESD来临的时候,驱动管的gate处于浮空状态”。

网友T:
楼主:如果IC是简单的逻辑电路,比如与门,或门,器件很少,建立工作状态应该也是非常快的

网友U(2019-05-06):
把楼主的所有回帖读了一遍,获益匪浅!感谢!
顺便请教一个问题:
芯片有个pin想过8KV系统级ESD,但是是5号pin,板子上不能挂电容,所以8KV能量只能经过芯片内的ESD泄放。本想用多个ESD cell并联提高过电流能力,但是foundry提供的5V ESD器件都是GGNMOS结构,有严重的snapback,非常担心导通不均匀造成局部烧毁。
请问楼主有这方面经验吗?可否可以指点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楼主:如果IC是简单的逻辑电路,比如与门,或门,器件很少,建立工作状态应该也是非常快的 ...

内部走线的寄生电容、电阻算上,很难达到工作状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把楼主的所有回帖读了一遍,获益匪浅!感谢!
顺便请教一个问题:
芯片有个pin想过8KV系统级ESD,但是是5号 ...

系统级的ESD和芯片级的ESD不是一回事。
ggnmos不能解决系统级的ESD吧。
另外超大管子的ggnmos不均匀开启现象很严重,其实把一个大管子拆分成几个同样的不太大的ggnmos并联,是可以提高该pin的芯片级ESD性能的。
所谓采用double bonding,triple bonding可以增强该pin的ESD性能就是这个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系统级的ESD和芯片级的ESD不是一回事。
ggnmos不能解决系统级的ESD吧。
另外超大管子的ggnmos不均匀开启 ...

之前写错了,是个信号pin,所以外围板子上没有保护原件,只能靠芯片内部器件扛系统ESD。
因为没可用的器件可选,ggnmos虽然很危险,但是fab说开启时间是ok的,ns级别可开,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导通不均匀。
准备搞8个并联试试了,面积不够也不好再加pad,难呀难。
再次感谢!

网友V:
引用 楼主:
系统级的ESD和芯片级的ESD不是一回事。
ggnmos不能解决系统级的ESD吧。
另外超大管子的ggnmos不均匀开启 ...

楼主您好,我想请问下为何做double guardring可以提高芯片的ESDD性能?double guardring我个人理解是防止发生latch up用的。望不吝赐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楼主您好,我想请问下为何做double guardring可以提高芯片的ESDD性能?double guardring我个人理解是防止 ...

看错了,不好意思

网友:
想问一下VDD CLAMP是如何进行箝位的?

网友:
VDD CLAMP设计用nmos做ESD好还是用pmos做ESD好?有什么区别,优缺点在哪里?

楼主:
芯片的电源和GND之间都存在clamp电路,当芯片受到ESD能量攻击时用来安全的泄放这些ESD能量。
一般来讲电源和地之间的clamp电路有很多种,常用的有三种:第一种是grounded-gated NMOS,第二种是gate-coupled NMOS,还有就是ESD detection + NMOS。结构分别如下:
第一种存在严重的不均匀开启,不能充分发挥NMOS的泄放能力;
第二种有效的改善了第一种不均匀开启的现象,性能得到大大提高;
第一种和第二种都是利用NMOS寄生的BJT开启来泄放ESD能量,版图需要满足ESD layout rule;
第三种是利用NMOS的正常开启来泄放ESD能量,该电路可仿真,且该NMOS版图不需要满足ESD layout rule。
对于90nm以下的器件,第一种和第二种均已不起作用,第三种可以。

网友W(2019-06-15):
请教一个问题,我遇到低节点工艺里面,如果管子的w,l取最小,很容易坏掉,lvt管,请教一下,w与管子抗esd有什么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请教一个问题,我遇到低节点工艺里面,如果管子的w,l取最小,很容易坏掉,lvt管,请教一下,w与管子抗esd有 ...

什么是低节点工艺?
容易坏掉的管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?芯片内部还是IO里面?
IO里面的用来泄放ESD能量的管子都很大,且版图需要满足ESD rule。
你描述的信息不全,无法有针对性的回答你。

网友W:
引用 楼主:
什么是低节点工艺?
容易坏掉的管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?芯片内部还是IO里面?
IO里面的用来泄放ESD能量的 ...

     55nm 被保护的管子,非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55nm 被保护的管子,非io

对被保护的器件,没有任何要求。即使使用工艺允许的最小尺寸,也不应该有问题。如果有问题,只能说明你的保护电路做的不好,没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。

网友W:
关键是只有这几个坏了,其他的都没坏,即使打的更高的ESD电压,其他的也不会坏

网友W:
引用 楼主:
对被保护的器件,没有任何要求。即使使用工艺允许的最小尺寸,也不应该有问题。如果有问题,只能说明你的 ...

再请教一个问题,对高压管做GGMOS和core管做GGMOS,哪个触发ESD点低一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再请教一个问题,对高压管做GGMOS和core管做GGMOS,哪个触发ESD点低一些?

GGNMOS的开启电压一般等效为PN结的击穿电压。
高压器件由于离子注入浓度较低,造成PN结击穿电压更高,因此高压器件的GGNMOS应该具有更高的开启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关键是只有这几个坏了,其他的都没坏,即使打的更高的ESD电压,其他的也不会坏
...

由于你描述的比较笼统,因此我无法case by case的做出分析。如果方便,请直接联系我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GNMOS的开启电压一般等效为PN结的击穿电压。
高压器件由于离子注入浓度较低,造成PN结击穿电压更高,因 ...

谢谢 分析的很有道理

网友W:
引用 楼主:
GGNMOS的开启电压一般等效为PN结的击穿电压。
高压器件由于离子注入浓度较低,造成PN结击穿电压更高,因 ...

那回退点又跟什么参数有关呢,这个我不太理解,求指点

网友X:
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,在 CMOS 3.3V 工艺里怎么对 5v 的输出信号进行 ESD 保护,5v 电源的esd保护我已经做好了,但是使用 5V 的输出信号怎么对 avss 和 5v 同时做 ESD 保护,保证其对 avss 和 5v 都能过 HBM 2000V?我目前的想法是输出信号对 5V 对 avss 分别做电平移位 RC GGMOS ,但是这样版图面积开销太大了,想问问有什么更优秀的结构吗?或者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!谢谢大佬!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那回退点又跟什么参数有关呢,这个我不太理解,求指点

GGNMOS在ESD过程中的曲线本质上描述了寄生BJT的工作状态。
之所以会发生snapback,是因为寄生BJT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变化,由PN结击穿状态转换成了寄生BJT的正常开启状态,出现了所谓的负电阻区。
因此你可以说回退点其实就是寄生BJT正常开启的初始点,如果说回退点的电压和电流大小与寄生BJT的工艺尺寸和工艺参数相关,这个你应该可以理解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,在 CMOS 3.3V 工艺里怎么对 5v 的输出信号进行 ESD 保护,5v 电源的esd保护我已经做好 ...

你的问题我看的一头雾水。
3.3V工艺为什么会有5V的输出信号?
3.3V工艺为什么会有5V的电源?
难道你说的5V tolerant IO?
还请你把问题说的更具体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GNMOS在ESD过程中的曲线本质上描述了寄生BJT的工作状态。
之所以会发生snapback,是因为寄生BJT的工作 ...

理解,谢谢!

网友W(2019-09-10):
hi 大牛,又来请教你了!
  我的问题是3.3V电路的clamp ggmos发生snake back之后,电压迅速由触发点下降,这个时间可能只有几个us,但是钳制的电压很缓慢的下降,需要大几百us的,这段时间在4V左右,这段时间会造成内部管子损坏吗。。请教一下

网友Y:
有推荐eBooks可学习?

网友(2019-10-11):
内部的东西还真不懂, 努力学习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hi 大牛,又来请教你了!
  我的问题是3.3V电路的clamp ggmos发生snake back之后,电压迅速由触发点下降, ...

“我的问题是3.3V电路的clamp ggmos发生snake back之后,电压迅速由触发点下降,这个时间可能只有几个us,但是钳制的电压很缓慢的下降,需要大几百us的,这段时间在4V左右,这段时间会造成内部管子损坏吗。”
你这个说法有问题:
1)是snack back,不是snake back;
1)HBM ESD的脉冲上升时间Tr是nS级的,持续时间再1uS左右,不知道你的几个uS和几百uS从何而来;
2)电压迅速由触发下降,这个时间应该也是nS量级,否则你的ESD电路开启速度就太慢了,HBM ESD要求器件开启速度在nS级别;
3)当HBM ESD脉冲结束后,芯片上也就没有电压了,哪里来的持续时间很长的4V?
这里需要强调的是”对芯片而言,ESD是个电流事件,不是电压事件,2KV对应的就是1.33A,芯片上看到的ESD电压有多大,是由ESD器件的特性以及芯片内部寄生电阻决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有推荐eBooks可学习?

论坛资料下载区有很多,你找找柯明道教授的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学习学习

网友Z(2020-03-23):
DISCRET FET (LNA).如何防护?

楼主:
引用 网友Z:
DISCRET FET (LNA).如何防护?

不好意思,没有接触过DISCRET FET。

网友AA(2020-05-06):
请教一个问题:输入PIN,采用GGNMOS加二级保护网络结构,HBM可以过6kv,但是MM模式IO对IO只能过200V,我觉得有点低。HBM和MM这两者有何联系?考虑MM和CDM模式的时候需要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?之前只考虑HBM,对MM和CDM两种模式没琢磨过,所以问的比较笼统,如果可以的话,请多指教。

网友AB:
楼主,对于0.18um的工艺,如果用GGNMOS做ESD 器件,NMOS管的length和fingerWidth的值对ESD性能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大神们 学习了

楼主(2020-08-01):
引用 网友AA:
请教一个问题:输入PIN,采用GGNMOS加二级保护网络结构,HBM可以过6kv,但是MM模式IO对IO只能过200V,我觉 ...

原理上HBM和MM是一样的,不会分开讨论,我没有听说过如何才能专门针对MM采取什么措施。
CDM和HBM(MM)原理上完全不一样,且CDM损伤一般出现在芯片内部,针对CDM防护,你需要专门查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,不是一句两句能描述清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楼主,对于0.18um的工艺,如果用GGNMOS做ESD 器件,NMOS管的length和fingerWidth的值对ESD性能有什么影响? ...

0.18um还是可以使用GGNMOS的,因为此时PN的击穿电压还是小于栅氧击穿电压的,利用GGNMOS寄生的BJT来保护栅氧没有问题。NMOS的length和width,一般fab厂都会给rule,按照rule设计即可。

网友AC:
请教一下
芯片有VDDA/VDDD 2个电源
VSSA/VSSD 2个地。

分别为模拟域的电源地及数字域的电源地。

请问VSSA/VSSD之间是否必须加背靠背二极管
能否不加。

在封装之后,VSSA/VSSD是bonding到同一个PIN 的。

不知道在运输直到封装过程中会不会ESD损坏?

如果没有背靠背二极管,数模接口是否会出现打坏的情况?现在COB 之后进行测试,发现芯片测试可能数模接口有损伤

网友(2020-09-08):
引用 网友AB:
楼主,对于0.18um的工艺,如果用GGNMOS做ESD 器件,NMOS管的length和fingerWidth的值对ESD性能有什么影响? ...

length增大,能稍微提高器件BV和触发电压,但有降低失效电流的可能。而finger width影响器件失效电流。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享。

网友AD(2020-10-12):
请问,我们平常对芯片防护所说的,系统级和电路级是单纯指片上和片外的区别吗?
个人认为,系统级就是在片外做了一个防护网络。

楼主(2020-12-27):
引用 网友AD:
请问,我们平常对芯片防护所说的,系统级和电路级是单纯指片上和片外的区别吗?
个人认为,系统级就是在片 ...

系统级和电路级指的是测试方法的区别,直观来说,芯片带电的状态下的测试叫做系统级,芯片不带电的状态下的测试叫做电路级。没有规定说解决系统级的ESD,不可以在片上采取一些措施,相反,为了解决系统级的问题,通常片上也会增加一些电路来协助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C:
请教一下
芯片有VDDA/VDDD 2个电源
VSSA/VSSD 2个地。

die上有两个电源pad,如果两个电源pad分别对各自的“地“存在clamp,且两个“地”之间存在back to back diode,那么两个电源之间是否一定要求back to back diode,答案是可以有,也可以没有。我做的很多芯片,都是两个电源pad对应两个pin,两个电源pad之间也不存在back to back diode,也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。至于不同电压域接口容易出问题,有可能是CDM ESD造成的,不妨在两个电压域的接口处增加CDM ESD保护试试看。

楼主(2021-02-08):
引用 网友AE:
楼主对lvtscr了解吗?

只知道原理,未有实战经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楼主,对于0.18um的工艺,如果用GGNMOS做ESD 器件,NMOS管的length和fingerWidth的值对ESD性能有什么影响? ...

length 大点能增加Rsub,利于寄生NPN早开启导通,但是对于电流Path 增大 Ron增大不好。finger width 一般都小于50um,也不能太小。和layout pattern有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请教一下
芯片有VDDA/VDDD 2个电源
VSSA/VSSD 2个地。

一般不同GND 之间都会加入b2b Diode的。这个不仅仅是isolate A/D GND噪声,还有助于CDM保护。当然你pacakge 两个GND PAD bonding short会有助于ESD简化设计。

网友AF:
引用 楼主:
只知道原理,未有实战经验。

楼主,请问下,GGNMOS 的snapback曲线的 Vtrig是 PN Vbd点,那Vhold是不是寄生NPN开启的点?

楼主(2021-03-14):
引用 网友AF:
楼主,请问下,GGNMOS 的snapback曲线的 Vtrig是 PN Vbd点,那Vhold是不是寄生NPN开启的点?
...

Vtrig就是NPN开启点,NPN开启后,同样的电流只需要更低的电压,因此曲线上会出现负阻区,但器件本身又存在寄生电阻,当电流越大时,寄生电阻上的压降也越大。这样,一个是让器件两端的电压减小,一个是让器件两端的电压增加,当二者达到平衡点时电压就不再降低,此时的电压就是Vhold。
我这样说,你能理解吗?

网友AG:
楼主,输出级的IO直接接到传输门和MOS管的源漏级,这个ESD防护怎么做呢?传输门和MOS管的电源地怎么接呢?

楼主(2021-04-18):
引用 网友AG:
楼主,输出级的IO直接接到传输门和MOS管的源漏级,这个ESD防护怎么做呢?传输门和MOS管的电源地怎么接呢? ...

不是作为ESD泄放通路的器件直接连接到PAD,要么加电阻隔离,要么满足ESD rule。但是,如果你电源和"地“之间的clamp电路为RC+inverter+NMOS的结构,可以不用对传输门特别处理。

网友AH:
引用 楼主:
芯片的电源和GND之间都存在clamp电路,当芯片受到ESD能量攻击时用来安全的泄放这些ESD能量。
一般来讲电源 ...

为什么90nm前面两种不起作用,楼主方便介绍一下吗?

网友AI:
请问楼主高速接口二级保护电阻能否拿掉,串联个ESD电阻会严重影响带宽和性能
另外有diode+RC-CLAMP 的一级保护,输入PIN用了T-coil电感,可否把电感当作ESD电阻来用只在电感后放DIODE做二级保护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H:
为什么90nm前面两种不起作用,楼主方便介绍一下吗?

90nm以下的MOS寄生BJT开启电压低于器件栅氧击穿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请问楼主高速接口二级保护电阻能否拿掉,串联个ESD电阻会严重影响带宽和性能
另外有diode+RC-CLAMP 的一级 ...

首先,我不清楚你的整个ESD架构是什么样子,我不能针对你的架构进行评价。
我想说的是“如果你电源和"地“之间的clamp电路为RC+inverter+NMOS的结构”且够强,那么IO上只保留对电源和“地”的二极管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产品的需求,二级保护要不要都问题不大。

网友AI:
引用 楼主:
首先,我不清楚你的整个ESD架构是什么样子,我不能针对你的架构进行评价。
我想说的是“如果你电源和"地 ...

Design rule上明确说需要2级保护,16/7nm这些工艺可以在没有2级保护情况下只靠比较强的一级保护和RC-CLAMP抗住HBM和CDM?〉??

网友AF:
引用 网友AI:
Design rule上明确说需要2级保护,16/7nm这些工艺可以在没有2级保护情况下只靠比较强的一级保护和RC-CLAM ...

foundry给的Design rule都是比较保守和大margin的。只要你HBM 和CDM的主泄放path保证足够低的阻抗(RC clmap+pwr/gnd diode),连接足够强没有弱点,是可以忽略二级保护电阻。但是IO到RX MOS gate的通路有电容,还是需要加cdm diode保护的,这个区别于HBM 二级保护。T-coin可以作为ESD泄放path,但是同样要考虑阻抗,EM和电路performance的折中。

网友AI:
引用 网友AF:
foundry给的Design rule都是比较保守和大margin的。只要你HBM 和CDM的主泄放path保证足够低的阻抗(RC cl ...

为什么IO到RX  MOS之间有电容需要加 CDM diode???这个怎么理解???

网友AJ:
楼主,你好。请问你了解ESD检测电路吗?对于系统级ESD进行检测,若检测到电源超过一定值时就发个数字一个复位信号,进行芯片复位。但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内部逻辑都可能被打乱了。这个电路的意义在哪里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Design rule上明确说需要2级保护,16/7nm这些工艺可以在没有2级保护情况下只靠比较强的一级保护和RC-CLAM ...

没做过16/7nm这么先进的工艺,没有经验可供你借鉴,请严格按照design rule设计ESD电路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J:
楼主,你好。请问你了解ESD检测电路吗?对于系统级ESD进行检测,若检测到电源超过一定值时就发个数字一个复 ...

系统级的ESD和芯片级的ESD是两个概念。
如果系统发生复位,说明复位芯片抗噪能力比较差,加强复位芯片的抗噪能力即可。

网友:
我做的LCD driverIC 由于供电系统负载,电源域多,所以暂时不能做到很高的ESD防护等级。解决方法是对ESD进行检测,检测到ESD事件后就到数字状态机里写一个数据,当然,这个数据不会只写在一个bit。比如从0000到1111即为对ESD事件的记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I:
为什么IO到RX  MOS之间有电容需要加 CDM diode???这个怎么理解???

因为电容不能很快释放电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I:
Design rule上明确说需要2级保护,16/7nm这些工艺可以在没有2级保护情况下只靠比较强的一级保护和RC-CLAM ...

单纯靠一级保护device去保护HBM,CDM想要满足基本的HBM 2KV CDM 500V比较难。

一般这样用下来HBM大概在8.900V左右,CDM 可能小于200V or不超过1点几个A。

网友(2021-05-27):
暂时没有问题,楼主真厉害!!佩服!!

网友AK:
引用 网友L:
回复 楼主:

是的,10颗芯片1kV ESD后芯片都漏电,另外10颗打2kV-4kV芯片正常 ...

应该是ESD 器件的触发电压过高,做低压测试时没开启;高压时ESD器件开启,起作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K:
应该是ESD 器件的触发电压过高,做低压测试时没开启;高压时ESD器件开启,起作用了。
...

假设ESD器件的开启电压是Vt1,按照你的思路,做低压测试时未开启,也就说低压测试时,电压未超过Vt1,可是芯片内部被打坏了,也就是说,芯片内部的耐压比Vt11还低。如果这样推论下去,做高压测试时,电压也不能超过Vt1,因为一旦超过Vt1,芯片就会失效。既然做高压测试时,芯片没有失效,那么芯片看到到电压一定不会超过Vt1,所以做高压测试时,ESD器件也无法开启。这和你的说法相矛盾,如何理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I:
为什么IO到RX  MOS之间有电容需要加 CDM diode???这个怎么理解???

我理解的是电容在打ESD的时候,瞬间相当于一个AC的信号,并不是一个DC信号。
此时一个电容并不能当成断路去分析电路。

网友AK:
引用 楼主:
假设ESD器件的开启电压是Vt1,按照你的思路,做低压测试时未开启,也就说低压测试时,电压未超过Vt1,可 ...

ESD电路的响应要远远快于内部IC的响应呀,在高电压两边都能通情况下,一般是ESD电路先开启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K:
ESD电路的响应要远远快于内部IC的响应呀,在高电压两边都能通情况下,一般是ESD电路先开启吧。
...

我们设计的目标是ESD电路先开启,但这个目的不一定都能达到。

网友AL:
楼主,我看GGNMOS的ESD电流泄放机制是利用其寄生BJT进行泄放的,那我直接用BJT来替代可以吗。C接电源或者I/O,B串一个电阻和E一起接地。具体的泄放机制还是跟GGNMOS比较类似,是先击穿CB之间的反向二极管,然后开启BJT进行泄放的吗。器件参数我没有进行修改,结构是这样的。

网友AM(2021-07-19):
输入为差分对信号应该采用什么结构呢(使用tsmc提供的器件),两个输入pin之间需要esd吗

网友AE:
我想问一下,对于RC+INV+NMOS组成的power clamp,如果我想设计HMB模型下6KV的ESD能力,如何确定NMOS的最小尺寸?如何将4A的ESD电流和NMOS的尺寸联系起来?

网友AN:
C:\Users\yyzhu\Desktop\diode
大神,想请问一下,对于存在两个power (AVDD和DVDD)的时候,通常会选择在他们之间加入back to back的diode。有看到文章说把diode设计成两个串联会比一个的噪声隔离要好,这到底是问什么呢?求解答。

网友AO:
引用 网友AN:
大神,想请问一下,对于存在两个power (AVDD和DVDD)的时候,通常会选择在他们之间加入back to back的dio ...

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:
首先背靠背的二极管是针对多电源域的情况,这两个电源域之间可以不用二极管相连,但是这样ESD来临的时候走的路径就太长了,内部电路容易损坏,所以我们加上一对背靠背二极管,这样泄流路径就短了。对于VSS而言,一般的地可以公用,但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之间的地需要分离,但是这对ESD设计来说是不好的,又不能直接连起来,所以通常方法就是加一对二极管。至于两个串联噪声更小,因为串联之后需要的导通电压Double了啊。

网友AN:
引用 网友AO:
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:
首先背靠背的二极管是针对多电源域的情况,这两个电源域之间可以不用二极管相连 ...

还有一个疑问,到底是要串联多少个diode会更好呢?是两个还是三个?有文章说到尽量不要超过三个?这个是怎么去考量的呢?

网友AO:
引用 网友AN:
还有一个疑问,到底是要串联多少个diode会更好呢?是两个还是三个?有文章说到尽量不要超过三个?这个是 ...

串联数量多了以后,首先漏电会变大,达令顿效应可能比较严重;其次在二极管上的压降过高,ESD的钳位电压就会拉的比较大,内部器件可能就会损坏吧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O:
串联数量多了以后,首先漏电会变大,达令顿效应可能比较严重;其次在二极管上的压降过高,ESD的钳位电压 ...

这个漏电流会变大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呢?还有两个或者三个二极管串联的关系应该没有形成一个达林顿管吧?请指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们在一款产品中,在芯片LAYOUT的四个角落处都放置了下列电路。流片回来后,我们用在220V市电+阻容降压的 ...

这种多级的结构,似乎存在不稳定性问题。在实际仿真当中会出现振荡,不知道实际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Clamp管子烧坏了。

网友(2021-09-02):
引用 网友L:
回复 楼主:

是的,10颗芯片1kV ESD后芯片都漏电,另外10颗打2kV-4kV芯片正常 ...

这个是不是工艺的原因造成的。
有可能阱退火不好,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
不知道您最后解决该问题了么?
如果解决了,麻烦告知一下原因,我也学习一下。
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大神,请教一下,针对0.18um 60V工艺60V的PIN是否有能够节省面积的ESD做法,工艺厂提供的ESD结构一般是好多 ...

可以用60V的PMOS去尝试一下。。。一定要保证该器件一定能够保护到内部电路。
不知道您最后是如何解决的?可否告知一下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楼主,我看GGNMOS的ESD电流泄放机制是利用其寄生BJT进行泄放的,那我直接用BJT来替代可以吗。C接电源或者I/ ...

完全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M:
输入为差分对信号应该采用什么结构呢(使用tsmc提供的器件),两个输入pin之间需要esd吗 ...

就当成一般的模拟IO不成吗?两个差分对信号pin之间一般不需要特别的ESD电路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我想问一下,对于RC+INV+NMOS组成的power clamp,如果我想设计HMB模型下6KV的ESD能力,如何确定NMOS的最小 ...

这种结构可以通过10nS上电,看流过NMOS的电流大小就能确定,这个电路是可以使用spectre仿真的,很容易确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N:
大神,想请问一下,对于存在两个power (AVDD和DVDD)的时候,通常会选择在他们之间加入back to back的dio ...

从噪声隔离角度看,串接的二极管越多越好,但从ESD角度来讲,串接的二极管越少越好。合理折中考虑吧。

网友AP:
能简单说一下这两种之间的差别吗?原理一样的话,开启电压应该是类似的才对,为什么都用GGNMOS呢?是因为寄生小吗?发现在SMIC18 BCD里边,对于高压,PDK建议12V以上的器件只提供了PNP这种ESD,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用LDMOS~

谢谢!!

楼主(2021-10-28):
引用 网友AP:
能简单说一下这两种之间的差别吗?原理一样的话,开启电压应该是类似的才对,为什么都用GGNMOS呢?是因为 ...

不好意思,BCD工艺我没有做过,不敢妄加评论。

网友AK:
引用 楼主:
90nm以下的MOS寄生BJT开启电压低于器件栅氧击穿电压。

按这样说,ggnmos就可以防护gate呀。90nm以下也是有用ggnmos来防护gate的。

楼主(2021-12-02):
引用 网友AK:
按这样说,ggnmos就可以防护gate呀。90nm以下也是有用ggnmos来防护gate的。

基本没有太大设计余量了。

网友(2022-01-04):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 ... 26&pid=10503972达林顿效应可以尝试用DNW来解决

网友AQ(2022-02-24):
ESD小白想问一下,对于高频LNA的ESD防护要怎么做才好

楼主(2022-04-04):
引用 网友AQ:
ESD小白想问一下,对于高频LNA的ESD防护要怎么做才好

不好意思,高频的没接触过。

网友:
翻了一遍,学习了。谢谢各位

网友AR(2022-05-18):
mark好帖
请问楼主 关于IO PAD 中 power clamp circuit 和back to back diode 的布局有没有什么经验
就比如 pad之间相隔多远就要放一个 power clamp

网友:
hefei  CXMT 正在 Zhao ESD 人才, 欢迎投递 期待各位加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mark好帖
请问楼主 关于IO PAD 中 power clamp circuit 和back to back diode 的布局有没有什么经验
就比 ...

笼统的说,面积足够的话越多越好。如果详细一点的话,看你单个power clamp circuit能够抗住多大的ESD脉冲,如果单个power clamp circuit已经很强,那么不超过2000um放一个也可以,如果单个power clamp circuit都不够强,那就要多放一些,ESD能量来了大家一起扛。
对于版图布局上,只要注意到Latch up的防护,怎么放都可以。

网友AS:
大佬,请教一下,现在我们芯片很多电源和地直接用RDL从PAD拉到CORE区域(当然IO的PIN也是接到很充分的),这会对IO的ESD防护能力受到影响吗?

网友:
您好,我想请教一下,1、图1是怎么实现ESD防护的 2、图1的模拟和数字的电压为什么可以直接相连。3、用solution1、solution2 这种ESD防护的一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

网友(2022-06-21):
请教楼主个问题:0.18um 5v工艺,HBM 2KV要求,VDD到GND的ESD用GCNMOS结构,W/L=480/0.6, gate端R值应该设计多大?

网友AT:
看到ESD讲义上有这几种layout画法,可以用更小的尺寸得到更大的HBM值,有没有人试过?效果怎么样?

不同结构

不同结构

对比

对比

网友AT:
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:
同样一个VDD到GND的GGNMOS,ESD打击时,VDD->GND加正脉冲,和GND->VDD加负脉冲,放电原理是一样的吗?为什么看到的测试结果不同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power clamp的RC时间常数一般是1us左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T:
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:
同样一个VDD到GND的GGNMOS,ESD打击时,VDD->GND加正脉冲,和GND->VDD加负脉冲,放电 ...

对正脉冲和负脉冲,ESD电流流经的路径不同,所以效果肯定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T:
看到ESD讲义上有这几种layout画法,可以用更小的尺寸得到更大的HBM值,有没有人试过?效果怎么样?

...

无论哪种技术,都是为了不把芯片烧毁,那就两种途径:
1)通过降低芯片在泄放ESD能量时的工作电压降低产生的总热量;
2)通过增加ESD电流流过的立体区域让更多的区域承受总热量;
无论哪种技术,基本上都是基于以上两种思路。
不同的器件,承受总热量的立体区域不同,因此面积效率就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S:
大佬,请教一下,现在我们芯片很多电源和地直接用RDL从PAD拉到CORE区域(当然IO的PIN也是接到很充分的), ...

core的电源接的很强和ESD能力没有直接关系。

网友AT:
引用 楼主:
对正脉冲和负脉冲,ESD电流流经的路径不同,所以效果肯定不一样。

多谢答复。我们最近遇到一个ESD问题,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。
一个ggNMOS,接VDD和GND之间。

尺寸2x480u/0.6u,一个放在VDD旁边,一个放在GND旁边。
HBM打击,
从VDD->GND正脉冲,HBM过了4kv。
从GND->VDD负脉冲,HBM只有1.5kv。
从放电通路来看,都是走的body的寄生三极管,但不知道为什么,负压HBM会弱那么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T:
多谢答复。我们最近遇到一个ESD问题,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。
一个ggNMOS,接VDD和GND之间。

你这么说我也解释不了。我也认为应该是一样的才对。

网友AU:
在CMOS BCD工艺中电源PAD用了这种ESD保护,发现测试时不到700V HBM就挂了,电源和地之间ESD环的导通电阻也不到1ohm,不知为何HBM为何这么低

网友AR:
楼主 你好 请问powerclamp电路应该如何仿真呢 或者说 如何取检测 电路效果呢

楼主(2022-10-15):
引用 网友AU:
在CMOS BCD工艺中电源PAD用了这种ESD保护,发现测试时不到700V HBM就挂了,电源和地之间ESD环的导通电阻也 ...

高压工艺我没有做过,不过PNP的性能确实不如NPN。
芯片里面多放几个应该会好一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楼主 你好 请问powerclamp电路应该如何仿真呢 或者说 如何取检测 电路效果呢
...

如果是利用沟通导通泄放ESD能量的power clamp,是可以仿真的。
如果是利用寄生BJT开启泄放ESD能量的,就没办法仿真,检测电路效果只能根据经验来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讲解ESD-HBM测试过程的文档呀???想知道工具到底是怎么做的???
假设测试所有的IO对DVDD(还有一个AVDD),先把每个IO的i-V曲线测试出来,然后所有的IO打正负电压,然后在测试每个IO的i-V曲线出来,然后判断,那么负电压的意思是IO接地,然后VDD 打入电压???IO的i-V曲线怎么测试????IO加电源测试电流,这个时候的测试电源的地怎么接,接芯片的DVDD吗,还是接芯片的DVSS,还是AVSS???
如果是DVDD和AVDD测试??又是怎么测试呢???i-V曲线怎么量测呢???

网友:
怎么降低IO接口的ESD device 的寄生电容?

网友:
HeFei大型半导体公司 招聘ESD 人才,待遇优厚,有意请联系V信:531254109

网友(2022-12-02):
本人做GaAs 单芯片放大器,通常用反向二极管串实现ESD电路。请问
1.芯片工作电压和二极管数量之间是什么关系?
2.反向二极管串的ESD电路结构中,正向二极管数量与反向二极管数量是什么关系?
3.对于反向二极管串的ESD电路,确定二极管数量是否有经验公式?

网友:
请问楼主,CDM的峰值电流是否和CDM的电压成线性关系,比如500V CDM的Ipeak=10A, 则250V CDM的Ipeak=5A?

网友(2023-01-09):
请教楼主大牛:
芯片 CDM ESD测试pass 2KV,但是HBM测试,同一批样品中,有pass 4KV的,也有fail在500V的。
这种一致性问题可能是什么导致的?FAB的工艺?封装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90nm以下的MOS寄生BJT开启电压低于器件栅氧击穿电压。

请问这里说的MOS寄生BJT低于器件的栅氧击穿电压分别指的都是厚氧MOS吗?

网友AV:
引用 楼主:
芯片的电源和GND之间都存在clamp电路,当芯片受到ESD能量攻击时用来安全的泄放这些ESD能量。
一般来讲电源 ...

我最近在系统的学习ESD,现在概念有点凌乱, 关于你这里的info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?
1. 你说的GGNMOS和GCNMOS对90nm以下器件不起作用是有什么凭证吗?因为我接触过针对于10*nm process用的都是GCNMOS,效果挺好的
2. 你图中的GCNMOS structure中的PMOS是不是用不着啊?PMOS不是由于很难snap-back而不最为ESD 的管子么,尽管他的抗ESD性能很好,不容易被打坏?
3. 我现在做的一颗die用的是第三种,感觉,但我对这种ESD第一次听说?有比较详尽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吗?另外这个结构里电容和电阻前面的device是干嘛的??我想把这种结构GCNMOS结构有助于缩减layout面积,有希望吗,因为我们要换FAB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V:
我最近在系统的学习ESD,现在概念有点凌乱, 关于你这里的info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?
1. 你说的GGNMOS和GC ...

对于你的问题:
1. 是由于随着工艺的演进,PN结的击穿电压不再比栅氧击穿电压低,而寄生BJT的开启电压就是PN结击穿电压,因此无法利用寄生BJT开启来保护栅氧;
2. GC NMOS中的PMOS是作为电容来使用的,不用于ESD电流泄放通路;
3. 电容和电阻前面的device是用于把RC结构输出的电压进行整形,使得ESD NMOS的导电沟道充分导通来泄放ESD的能量。

网友:
我也是一样哈,仁兄入行多久哈,希望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交流,这是我的微信:mamba824_forever

楼主(2023-02-14):
引用 网友AW:
请教楼主大牛:
芯片 CDM ESD测试pass 2KV,但是HBM测试,同一批样品中,有pass 4KV的,也有fail在500V的。 ...

要说不同的芯片,HBM差异500V是常见的,像你这种有的pass 4KV,有的500V就fail了,没见过,也不应该,没办法给你更多的建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W:
请教楼主大牛:
芯片 CDM ESD测试pass 2KV,但是HBM测试,同一批样品中,有pass 4KV的,也有fail在500V的。 ...

这个首先的排除测试的影响。HBM的测试是通过curve的对比来判断的,curve是否合理,需要根据具体的Pin脚的电路来看。按照标准的设置方式有时候不一定就完全准确。也容易造成误判断。

另外,失效的芯片也需要做功能测试的确认,是否真的失效?如果真的失效,那么pass的芯片是否真的pass?
如果确实有这么大的差异性,那大概率是电路有内部电路可靠性问题。需要对失效的芯片做FA定位失效位置,才好进一步分析电路了。
一般工艺上或者说器件级的ESD能力误差不会太大,太大的话就不应该release给产品使用。

网友:
向大佬们致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T:
多谢答复。我们最近遇到一个ESD问题,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。
一个ggNMOS,接VDD和GND之间。

对ESD通路是一样的,对内部电路寄生通路就不一定了。

这种情况多半是内部电路在GND对VDD加负ESD脉冲时候,内部电路形成低通path,导致内部电路损坏。
在模拟电路中这种失效比较常见。还有高压工艺产品也比较常见。
多半需要FA定位失效位置加强内部的局部保护或者电路上的优化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于你的问题:
1. 是由于随着工艺的演进,PN结的击穿电压不再比栅氧击穿电压低,而寄生BJT的开启电压就 ...

对于90nm以下的先进逻辑工艺来说却是栅氧的BV低于PN结的BV。
不过对于5V工艺,特别是BCD工艺来说GGNMOS还是首选的保护方案。